[工仪] 一段铁丝的DIY

楼主(2020-03-13):
       或许有人会说:一段铁丝能DIY什么东西出来?
的确,
一段铁丝几乎毫无价值,DIY不出什么高大上的好东西来。
不过,这件东西几乎每个坛友都用过,或者说是离不开的

          一段长约28cm的铁丝:

      用大约15cm的长度弯一个圆圈:

       结合处折成90°:

       换个角度:

       中点处再对折:

           还折:

           最后一折:

        终于知道是什么了吧:

       换个角度:

       多做几个:

           可能有人会说:你做的这个玩意儿也太LOW了!
           我觉得还可以呀,你可以给它镀金镀银什么的,甚至镀钛呀,瞬间就高大上了

       看着还行么

网友A:
我二十多年前自己做的就是在装拉线开关的长方形木板上钉了一个M形的粗铁丝当架子用,那个木板四有边条的,里面还可以放松香和锡渣。

网友B:
不装个底座,会不会把我38K纯金的工作桌烫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个底座,会不会把我38K纯金的工作桌烫坏啊

反正我的48K钛金工作桌没事

网友C:
70年代见过用工人用铁丝人工做的折叠伸缩衣架那才是巧工,构思精巧,弯折复杂,现在应该失传了。不是商品衣架。

网友D:
再做复杂一点,弄点螺旋插进去,还能散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70年代见过用工人用铁丝人工做的折叠伸缩衣架那才是巧工,构思精巧,弯折复杂,现在应该失传了。不是商品衣 ...

记得小时候我家有一个这样的衣架,8#镀锌铁丝+细的扎丝做的,很耐用。

网友:
跟烙铁特配

网友:
这把烙铁够老了。。。。。。

网友:
我的要高档一点点,铜线的

网友:
接头的地方是焊接起来的吗?

网友:
巧了,我是用衣服架改了个烙铁架子

网友:
还是加个套圈之类的吧,不让头外露,安全些

网友:
你这烙铁比我的还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二十多年前自己做的就是在装拉线开关的长方形木板上钉了一个M形的粗铁丝当架子用,那个木板四有边条的, ...

没有这个小巧吧!这个外出携带多方便!松香可以用小金属盒子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装个底座,会不会把我38K纯金的工作桌烫坏啊

不会的,就算烙铁烧得发红估计也不会烫坏木桌面,何况纯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年代见过用工人用铁丝人工做的折叠伸缩衣架那才是巧工,构思精巧,弯折复杂,现在应该失传了。不是商品衣 ...

来张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做复杂一点,弄点螺旋插进去,还能散热

纯粹足为了简单,易于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小时候我家有一个这样的衣架,8#镀锌铁丝+细的扎丝做的,很耐用。

没有见过这种样子的。

楼主:
用得最多的就是这把烙铁,其实别的可调温式的恒温烙铁也有,不喜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