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古董开关重出江湖 难堪大任

楼主(2020-03-13):
老房子脏了点 将就看

孩子上厕所够不着开关每次要帮忙开关灯,终于想到这个老古董。用着发现上面长条的铜片总是偏移,和旁边的铜片接触,导致开关失效。

设计做工太烂了。
更新:才用一天坏掉了,传动有时打滑,无法带动滑轮转动。 今天给上面的铜片涂了点AB胶。用螺丝刀把左边的铜片向里面按了按,可能就是这么一按让滑轮不够紧了。

网友A:
用下面那个触点啊,一样的,这个不会偏

网友:
这种拉线开关,我有两个更古董的

网友:
接线柱没用上,改个接线方向呢

网友:
这应是后期的。做工比较差了

网友:
最上边的两个螺丝没有拧紧。

网友:
这个是新董了,真的古董质量很好。

网友B:
铜片固定螺丝那里打上螺丝胶或者用硅橡胶糊一把怎么样?

网友:
你这不是古董,乡镇企业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片固定螺丝那里打上螺丝胶或者用硅橡胶糊一把怎么样?

嗯,我糊一把ab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下面那个触点啊,一样的,这个不会偏

嗯,原本是老爸装的,可能离得近就没用下面的触点。我用免钉胶固定开关了。现在拆有点麻烦。

网友:
记得小时候修这个被电过一次

网友:
设计没有问题  只是这个做工太差了   小时候家里都是这种开关

网友:
用下面的接点就是了,这开关接线也容易断

网友:
过年老家换了个新出的这种开关,吊线处薄如刀片,几下就割断了拉绳,后来用了铁片钩住再吊线在铁片上,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