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SB磁盘批量校验格式化助手 v1.0.3.6

楼主(2020-03-13):
用途:
主要用于批量校验测试USB磁盘(调用外部程序H2testw或Urwtest)。
注意:
格式化所有分区:
基于分区,按照现有盘符格式化所有分区。
格式化所有设备:
基于物理设备,按照物理位置清除原有分区并重建后再格式化分区。

-------------------------------------------------------------
格式化所有设备可以解决U盘掉速和无法格式化的bug

网友A:
文件存在风险?有空再试试吧,手里有几个那些读不了盘的u盘也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存在风险?有空再试试吧,手里有几个那些读不了盘的u盘也可以用吗

电脑用的是360安全卫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用的是360安全卫士吧

win10,裸奔

网友:
这上是用易语言编写的,杀毒软件一般报毒,直接删了,所以用的时候应该退出杀毒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