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v 3A的电源用料这么足是为那般?

楼主(2020-03-13):
5v 3A的电源用料这么足是为那般?

网友:
一些设备对供电有要求的,例如IPHONE音箱座等,要一边充电一边兼顾设备使用

网友:
之前从一个企业级光猫里拆的5v3A的电源也是用料很足,是为了长期稳定工作吧

网友:
因为钱到位了

网友A:
这个电源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是朴实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哪里可以买到

疫情前捡的

网友:
直流36V也可以用

网友:
真正意义上钱给足了什么样的都能给你造出来,应该是什么企业级设备内置的吧

网友:
我手里有几个拆机路由器5v电源,标称3A,用电子负载测试调到7A都可以,再高不敢调了,散热片已经烫手了

网友B:
楼主,你来看看我这个才10w的led驱动再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37&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来看看我这个才10w的led驱动再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37&extr ...

就不能设计大点吗?太紧凑了。

网友:
为了满足各位挑剔的数码之家的客官

网友C:
这是工业电源的设计,可靠性很高。

网友D:
好多的保健产品,价格很高,钱是到位了,但的质量又如何???

网友:
精密仪器,或者需要长期稳定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多的保健产品,价格很高,钱是到位了,但的质量又如何???

这不能反过来理解,电源模块包括适配器很多都是外包代工,提什么要求造什么东西,要求高就堆料成本也高,要求一般就可以省造价也省,这跟保健品纯粹蒙人是两码事

网友:
和手机充电头的5v3a有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能反过来理解,电源模块包括适配器很多都是外包代工,提什么要求造什么东西,要求高就堆料成本也高, ...

500元的产品,要代工厂30元做出来,这情况也不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工业电源的设计,可靠性很高。

反正是挺猛的!但可惜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