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个网桥?稳定性如何

楼主(2020-03-13):
打算做个70米桥接联通300M宽带,用水星额这个网桥稳定性怎样,能跑满速么

网友A:
无线的带宽实际要除以2,肯定跑不满

网友:
两对一块用行吗,然后端口聚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的带宽实际要除以2,肯定跑不满

意思是还是网线相对好点?

网友B:
水星505可以,我正在用,农村监控用传输1公里稳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星505可以,我正在用,农村监控用传输1公里稳稳的

用多久了?稳定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水星505可以,我正在用,农村监控用传输1公里稳稳的

中间不能有障碍物吧?

楼主:
打错字了,是联通300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不能有障碍物吧?

肯定不能有障碍物了,挡住就不行

网友D:
还是用ubnt    lbe吧 我三公里多跑满200m宽带

网友E:
才70米距离,如果可以拉网线的话肯定用网线好,超六网线跑满300M没什么压力,如果不能拉网线的话只能用网桥了,没阻挡的话300M应该差不多能跑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ubnt    lbe吧 我三公里多跑满200m宽带

给推荐个设备,水星的用的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70米距离,如果可以拉网线的话肯定用网线好,超六网线跑满300M没什么压力,如果不能拉网线的话只能用网桥 ...

两个楼之间肯定没法拉网线,只能用网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间不能有障碍物吧?

我这边是5个网络摄像机,外加一个无线路由器平时上网用。速度不错,中间有几棵树,其他没有啥障碍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是5个网络摄像机,外加一个无线路由器平时上网用。速度不错,中间有几棵树,其他没有啥障碍物 ...

我用水星5.8G的网桥,500米距离,中间几棵树遮挡,带4个摄像头,偶尔上上网,只有把频带宽度固定到40Mhz才能稳定。现在测速,下载只有1m/s的速度。网桥上的信号灯显示是满格的,偶尔掉一格子。请问,你这边传输速度大概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推荐个设备,水星的用的住么

你自己谋宝    ubnt  nbe 或lbe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