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易焊接架

楼主(2020-03-13):
吝啬是病,得治
一块小木头都不舍得扔

不多废话

用料很简单,主材3种
↓木头,BV线,鳄鱼夹

↓钻两个孔

↓穿过BV线

↓底部勾槽

↓BV线卡进去

↓绕两个圈,作用是维持架子形状

↓鳄鱼夹,热缩管

↓30W电烙铁有些吃力

↓套热缩管

↓由于木板宽度,加两个防前倾脚

↓脚是同样的BV线对折,避免脚跟回转

↓焊接一般的小板很方便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

   天佑中华

      武汉加油
          湖北加油
             中国加油

楼主:
加粗支架强度,小改换线

↓两块强磁铁

↓在板子底部开两个洞

↓固定

↓随便有块铁板就能吸住,干活时实在没有铁板,用两把扳手之类的工具即可

     完工

网友A:
底座太轻,不能承受烙铁之重。。。。。。加几只砂子电池压舱吧。。。。。。

网友:
不錯的創意,動手能力很強

网友:
鳄鱼夹口套个套温柔点

网友B:
底座太轻,不能承受烙铁之重。。。。。。底座用旧硬盘吧。。。。。。。。。。

网友C:
底座太轻了,可加些重物加固

网友:
真是人才哦。

网友:
捡块瓷砖也比你这种强,太轻了会倒的……

网友D:
吝啬,一个搞笑的故事!本人经历,我学手艺那年,师妹问另外一个刚来的的女孩问,你知道齐强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很小气的意思。喷饭!

网友:
简单实用啊夹个小板子足够了

网友:
很实用的工具,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座太轻,不能承受烙铁之重。。。。。。加几只砂子电池压舱吧。。。。。。 ...

用增重的方法太笨重,用的磁吸方法,本打算另一个焊接架再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座太轻,不能承受烙铁之重。。。。。。底座用旧硬盘吧。。。。。。。。。。 ...

用增重的方法太笨重,二楼增加磁吸方法,本打算另一个焊接架再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座太轻了,可加些重物加固

用增重的方法太笨重,二楼增加磁吸方法,本打算另一个焊接架再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吝啬,一个搞笑的故事!本人经历,我学手艺那年,师妹问另外一个刚来的的女孩问,你知道齐强是什 ...

被你的齐强笑一个中午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你的齐强笑一个中午

现在二十多年了我还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