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产生指定频率PWM的验证

楼主(2020-03-13):
arduino产生的wpm波的频率都是固定的,大约是490hz
有时需要一个指定频率的pwm,这个就需要自己写了,网上有的是例程
大家自己找,我只是演示下效果

产生5khz的pwm,这个示波器测占比也不是很准,但是频率稳定度还可以

逐渐加大占比

大概是0.5%的的分辨率吧

改成20Khz

也还可以

网友A:
我记得PWM有个函数是改频率的,还有上限下限,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PWM有个函数是改频率的,还有上限下限,占空比

arduino里似乎是没有的

网友B:
 真是土豪,好多专业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土豪,好多专业设备啊

哈哈,拜托,您把豪字去了,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rduino里似乎是没有的

我玩8266就有,他是用软件占用CPU方式产生PWM。有调频率和占空比的

网友:
印象中arduino不能改频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拜托,您把豪字去了,行吗

这设备都没有见过,我土你豪,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