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特斯拉21700锂电池上锡

楼主(2020-03-13):
正极无法上锡焊接!刮来氧化层涛声依旧!无无招了

正极是啥么鬼材料太惰性了!咋个都不能跟锡沾一块儿
负极可以上锡!同样松下特斯拉18650正极就可以轻松上锡

网友:
那是铝的,需要转镍片才能用锡焊。

网友A:
我的轻松上锡啊,你的正极不是转的镍片么,看样子还不是原装正极,原装正极是铝的,点焊机都不行,需要激光转镍。

网友B:
打磨粗糙就能焊

网友:
表皮打磨粗糙些,上点焊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轻松上锡啊,你的正极不是转的镍片么,看样子还不是原装正极,原装正极是铝的,点焊机都不行,需要激光 ...

可能是不锈钢!尝试刮开一层来焊都不得行!一样不得沾锡!必须买点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磨粗糙就能焊

一个鸟样!打算自制助焊剂的来这里问问!结果没人搞过

网友:
电池建议点焊机,焊接时间长容易热坏电池里面

网友C:
什么焊锡?什么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焊锡?什么烙铁?

云南白猴!焊锡!烙铁40w外热式普通烙铁

网友:
洁厕灵伺候

网友D:
有那种专门的铝材料的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那种专门的铝材料的助焊剂

应该不是铝!!像是不锈钢

网友(2020-10-31):
偶用环保助焊液焊一般的可以,不知道这个行不行

网友:
打磨干净点盐酸

网友:
洁厕灵,不锈钢助焊剂

网友:
正极是铝的,不好焊

网友(2021-01-02):
引用 网友A:
我的轻松上锡啊,你的正极不是转的镍片么,看样子还不是原装正极,原装正极是铝的,点焊机都不行,需要激光 ...

松下特斯拉21700锂电池
看样子还不是原装,原装正极是铝的,点焊机都不行,需要激光转镍。

点焊机都不行,不会吧?

网友(2021-03-17):
方法1用特殊的焊丝(焊铝焊丝)某宝有卖自己搜索,
方法2 点焊机
方法3 直接撕开外皮然后多绑几圈铜线然后在做绝缘
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我买的也跟楼主的一样情况,后来用美工刀刮了好多印,再用高频焊台调高温度暂时焊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