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JMF608主控开卡问题

楼主(2020-03-13):
麻烦高手吗帮忙看下,这是没有焊接好吗?还是其他什么问题,两贴可以开卡的,4贴就出错

网友A:
ch2和ch3各缺一个ce,检查下最后一片。

网友B:
少了几个CE,换最后一片颗粒

网友:
没焊好,检测出来ID都一样了才算好

楼主:
好,我再重新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2和ch3各缺一个ce,检查下最后一片。

已经把最后一片换到其他位置了,还是缺ch2和3,闪存应该没问题,会不会是CE跳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了几个CE,换最后一片颗粒

已经换位了,还是一样的缺CH2、3

楼主:
x谢谢各位的帮助,我已经换了另外一块608的主控板,目前可以通过这一步了,这块主控板是买的旧板,可能ce跳线上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卡preformat这一步,好久都没反应,不知道又是什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