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昂达v989平板 修无法充电故障

楼主(2020-03-13):
入了平板的坑,咸鱼回来一个昂达989,故障不能充电,插usb无法开机,电池拆下单独充满能开机,开机显示始终正在充电状态,感觉应该是充电芯片损坏,可是上面丝印看不懂,尝试拆下一片五脚c040a,插电池开机,充电状态没有了,插usb充电,可以充电了。但是拆电池直接用usb2.0供电无法开机,进系统黑屏,可能电流不够,原机是3.0usb充电接口,问一拆下这边c040a干啥用的,otg吗?拆下这个芯片后,能开机,能充电,充电状态也显示正常。
119 1027ejg也找不到资料,目前拆了c040a在使用,插usb2.0能充电识别,插3.0能充电 ,能检测到磁盘 ,之前未拆前电脑提示电流保护。无法充电
谁能告诉这个 c040a 什么用处,替换芯片,不胜感激

网友A:
学会用搜索,有丝印肯定搜的到,看了下是个配电开关

网友:
但是拆电池直接用usb2.0供电无法开机  ------ 好多机器必须带电池才能开机,个人认为你这个平板就是电池过放电了而已,硬件应该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会用搜索,有丝印肯定搜的到,看了下是个配电开关

百度加淘宝都找不到

楼主:
119 1027ejg也找不到资料,目前拆了c040a在使用,插usb2.0能充电识别,插3.0能充电 ,能检测到磁盘   ,之前未拆前电脑提示电流保护。无法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