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疫情严重,做个便携臭氧发生器消消毒

楼主(2020-03-13):
基本电路很简单,全是并联,就风扇手头没有5V的,12V的风扇锂电池带不动,只能加个升压板

其他就是仪表盒开孔,一把尺子,一个美工刀,一把小平锉,慢慢比划着开孔
边比划边开孔,边安装,完全没有计划性,所以开孔的照片忘记拍了

充电用了一片带保护板的4056,就塞在边上,忘记画进图里了

内部固定就是热熔胶和海绵胶带,挤得比较结实,比较牢靠
臭氧模块之间买的是3.7V供电的,标称500mg/h

风扇和臭氧片下面垫了一块铝皮,散热兼屏蔽

楼主:
效果很好,一开机臭氧味道就出来了,感觉浓度还是很高的,人一会儿就呆不住,很臭
暗处可以看到明显紫色放电
一节电池放光大概可以用1小时,因为驱动是灌胶的,散热不行,本身也不能长时间连续使用

网友A:
最好弄个密封较好的小箱子装进去,一则可以保证消毒效果,二来避免高浓度臭氧对人体的不利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弄个密封较好的小箱子装进去,一则可以保证消毒效果,二来避免高浓度臭氧对人体的不利影响 ...

消毒小东西,直接一个马夹袋连东西套上就行。。。每天的衣物,睡前一起放卫生间里消毒,因为电池只能运行1小时,相当于定时功能

网友B:
臭氧想弄没弄,有说产生氮氧化物致癌的很是纠结,电解水的根本没查到,价格倒不贵,10g的45左右,饮水机的50mg,10块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臭氧想弄没弄,有说产生氮氧化物致癌的很是纠结,电解水的根本没查到,价格倒不贵,10g的45左右,饮水机的5 ...

臭氧最好别用,我家一个,基本很久用一次

网友C:
臭氧对新冠病毒没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臭氧对新冠病毒没作用。

臭氧为有机物都有杀伤力,对新冠不可能无效

网友:
我家电蚊拍一开就闻到臭氧味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臭氧为有机物都有杀伤力,对新冠不可能无效

你查查就知道了

楼主:
你说说你哪里查的

网友D:
还不如装个紫外线灯管
紫外线本色就产生臭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说你哪里查的

新冠肺炎防护知识,度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装个紫外线灯管
紫外线本色就产生臭氧

严重同意!我就是这样做的,空房间改成消毒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冠肺炎防护知识,度娘啊!

“结果表明,臭氧浓度在高于20.3mg/m3,作用时间超过15min时就可将病毒完全杀灭.湿度和温度对臭氧的杀毒效果也有显著影响,即湿度越大灭活效果越好,温度越高杀毒效果越明显.  ”

网友E:
你换个角度想,如果有效又容易得到的,为什么医院和医务工作者不用或者不推广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换个角度想,如果有效又容易得到的,为什么医院和医务工作者不用或者不推广不推荐 ...

话不多说,自己百度

网友F:
现在好多省份疫情结束,大家都放松警惕了,没有必要经常消毒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好多省份疫情结束,大家都放松警惕了,没有必要经常消毒

快递多
关键现在国内控制住了,国外输入的量很大,很难控制
人家为了不隔离,还喜欢钻漏洞,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