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黑心到极致!估计100w都不到的atx电源拆开曝光(新前线400)

楼主(2020-03-13):
这原本搭配h61+g620+500蓝盘。

电源

参数

5vbs

启动后12v

5v

3v3

用来搞笑的防拆贴。纯粹打印的。

打开

核心部件。

风扇

能用就行

把核心部件打开看看有什么。

哦豁

高级铁块,纯净滤波。见怪不怪了,意料之中

没啥东西

这就电线

装回去,我什么都不知道。

实际那个电线也可以不要的,后面都短接了。

看看主板。

2个200v串

输出电感、滤波

不是494或者7500

把管子干下来一排看看

5v和3V3肖特基

12v路肖特基,,,怎么金灿灿的。

后面是开关管

最后比较一下主变压器。还没有大拇指那么大。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没有100W的?

看大小么?

不管做工如何,都是你自己买的。

网友:
看品牌知性能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知道没有100W的?

看大小么?

这变压器容量估计也没有100w吧,我自己肯定不会买这东西,这是人家搬家的时候丢出来,我捡了整机,里面拆的

网友:
整机能用就行,还节能

网友:
确实太山寨了

网友:
刚拆了个电源和这差不多,不过人家比较谦虚只标300W。都是PFC 是假秤砣,EMI电路没肉,那个前级高压的电解电容标330 估计只有220,后级输出12V的 用的是快恢复二级管,而好电源用的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B:
12v肖特基,,,怎么金灿灿的。

应该是12A吧

网友:
差电源,硬盘杀手

网友:
假PFC是山寨电源的标配了,没啥好奇怪的,要给你装个真的才怪了,现在电脑都挺省电的,只要不上好显卡这种电源带着也没啥问题,我的大水牛就服役了好多年还没挂,后来被二手长城取代了。不过话说买电源是宁买二手牌子货也不买新的山寨,掂下重量就知道了

网友:
山寨电源的正常操作而已,没啥值得大惊小怪的。

网友:
一个30元电源

网友:
sd6109.傻的6109

网友:
100瓦?真舍得说啊

网友:
新前线……,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肖特基,,,怎么金灿灿的。

应该是12A吧

12v指的是12v那一路的肖特基。这3管子参数百度没有,估计自己打标的

网友C:
洞洞板散热器是这类电源的统一特征, 看见这样的散热器就不用拆了吧, 大同小异

网友:
良心碎了一地

网友:
变压器笑的满地打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洞洞板散热器是这类电源的统一特征, 看见这样的散热器就不用拆了吧, 大同小异 ...

这是的主要亮点在于那个变压器。我拆了很多垃圾电源,第1次见那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