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路由3信号问题

楼主(2020-03-13):
新路由3就是配置高,可玩性空间大,但几乎所有的机器2.4G信号都是一塌糊涂的差, 还有各种各样提升信号强度的方法, 明显有效的真不好说, 我的这台刷过不少固件, 内部电路也清理过, 但还是不足以正常使用, 用手机信号强度分析仪测出来还不如手机热点强, 比没有PA的也差, 所以我怀疑是新路由3的PA是不是失效了, 想跳过PA直连天线, 但发现2.4G电路上没有LNA, PA出来还有经过切换开关才接到天线, 把天线接PA前面就没有接收通道了

网友:
难道你不知道漏油吗

网友:
我的新3 不穿墙,2.4G用起来还是没问题的。智能插板长期连接2.4G,一直在线从未有问题。

网友:
连400块的DIR路由 也是2.4G没pa lna,小米甚至一路都没有,两路全信号好的只有K2P一家。

网友:
隔壁论坛了解下。 那么多人实打实的反馈回复, 信号测速, 都搞过了确实证明已经折腾好了新3

如果你一直搞不好, 极有可能是矿机体质不好的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