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梯间安装紫外消毒等对大人和小孩伤害评估

楼主(2020-03-13):
疫情期间,人人都暴露再危险下面,我的想法,住小区能不能再楼梯间安装UVB或者UVC的紫外杀毒灯替代楼道照明灯?

由于自己掌握几能较少,万能坛友是否有这方面经验和资料可以提供。

评估方法如下:
1. 紫外灯照射多少功率多长时间内对大人小孩的伤害在可恢复范围内(暂时考虑5岁以上小孩)。
2. 紫外灯照射多少功率多少时间能对感冒病毒有效伤害。
3. 楼梯间上楼时间+开门时间按照2秒一个台阶双,大概40秒时间完成进入家里,离开紫外线照射区域。
4. 紫外线灯一般都会有臭氧副产物,在1分钟的通过时间对大人小孩是否会有影响。
5. 臭氧也具有消毒作用,在楼道中是飘在上层还是在哪里。

网友:
建议搂主实践一下或是请教一下护士

网友:
致癌物,推荐是能不接触就不接触,将可能的暴露限值在最小。
说白了就是,有人活动时,严禁开启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100W太阳能电池板,尺寸约60CM*100CM,效率大约为10%-20%,说明电池板这么大面积,在夏天阳光最强时会受到1000W-500W以上阳光的照射。
小孩在夏天晒太阳约受到500W-700W的辐射,当中大部分是紫外线,那么缩小到10%,可能50W的紫外线应该问题不大,2秒肯定不够消毒的,要5-10分钟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100W太阳能电池板,尺寸约60CM*100CM,效率大约为10%-20%,说明电池板这么大面积,在夏天阳光 ...

现在的问题:
1. 照射肯定会导致皮肤癌。
2. 皮肤癌必定与照射时间和照射强度有关。
3. 人体裸露面积,头部/手/四肢(夏季时)/眼球(关键)
4. 照射强度/时间与病毒杀死率曲线。

注:如果能确定到单位照射强度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
1. 照射肯定会导致皮肤癌。
2. 皮肤癌必定与照射时间和照射强度有关。

用人体感应开关联动就行了,没经过时就一直开着,探测到人就自动关闭,非常简单

楼主:
- 中午太阳光辐射(中午阳光最强的十五分钟内平均紫外射线到达地面的辐射量为100毫瓦/平方米,则转换为紫外线指数为4。https://m.iask.sina.com.cn/b/5dCfpSfDlQa.html?g_f=11301026
- 要求用于消毒的紫外线灯在电压为220V、环境相对湿度为60%、温度为20℃时,辐射的253.7nm紫外线强度不得低于70uW/cm2(普通30W直管紫外线灯在距灯管1米处测定,特殊紫外线灯在使用距离处测定,使用的紫外线测强仪必须经过标定)。
- 普通直管热阴极低压汞紫外线消毒灯,功率>30W的灯,≥90Uw/cm;功率>20w的灯,≥60Uw/cm2 ;功率15W的灯,≥20Uw/cm2。 高强度紫外线消毒灯,功率30W灯,>180uW/CM2;11w灯,>30 uW/CM2

总结:消毒灯需求照射量70uW/cm2,太阳中午紫外光照射量100毫瓦/平方米,综上,楼梯间安装紫外光灯替代酒精消毒作用不具有可行性,放弃项目。

网友:
不要装,造成的不良后果你承担不起。

网友:
这个有待研究

网友(2020-06-23):
没事,uvb杀菌灯,不是长时间待底下真没事。经常用uvb晒胶,uvc不行,这个真不行!建议不要装,所有紫外线都对眼睛有害,邻居会反对的,用84稀释消毒就好。

网友:
要求高的地方才会用,消毒期间要求密封,消毒后通风至少十五分钟,也有无臭氧的紫外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