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怎么拯救变砖的联想新路由newifi

楼主(2020-03-13):
求助大神怎么拯救变砖的联想新路由newifi,朋友给了个变砖的联想新路由newifi,插电后WAN灯亮一下后,就只电源灯亮,USB和2.4G灯一直闪

网友:
上编程器吧……。

楼主:
这种情况能用tftp恢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能用tftp恢复吗

先找到串口连接到电脑上,如果还能识别到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固件坏了刷固件

网友:
ttl或者编程器弄一下就好了。最好先刷个bread先。

网友:
算了吧 不要折腾了 再买一个

网友:
20包邮解君愁。

网友(2021-06-14):
我的也是同样故障,拆开,通电状态下,用镊子短路正负极,反复了几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