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用电烙铁更换手机SIM卡槽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楼主(2020-03-13):
我有一部手机是LGG6,卡槽里面的金属触点断了,原因是这个手机的通病,卡托容易断,断了之后硬拉然后把卡槽触点拉断了。
我就想着自己来修修,几年前玩过电烙铁,好的电烙铁没用过,差的倒是用了很多,为什么说玩过,因为我没正经修过什么东西。
也想过淘宝上发过去修,但是特别害怕卖家换我的零件,虽然看过视频有说一般不会换,我不会告诉大家我初中一个mp3就是在实体店修理被换了零件,当时我的mp3是按钮不太灵敏,拿去修之后,拿回来都不能开机了,我只好拆开看了一下,主板上的闪存被拆了,其他地方都有被焊的痕迹,不知道拆了什么,反正我就知道闪存被拆了,因为我知道mp3里有两个很明显的东西,主控和闪存。毕竟考虑到我这部手机屏幕什么都是原装的,扯远了。
然后自己花了几天时间在油管看sim卡维修视频,然后网上各种搜索,大概得出的信息是,sim卡槽可以换,风枪的话效率很高,不过得在大佬的手里,我这种业余的就不玩风枪了,还有用电烙铁换的,大概思路是用什么东西直接破坏老的卡槽,然后焊掉剩下的,再把新的焊上去。
然后我又知道一些信息,修理手机里面的部件最好用高级的电烙铁,或者叫焊台比较好,防静电和感应电,我看了看我手上的9.9包邮的外热电烙铁,真的不能修吗?
手上的工具就只有9.9包邮的外热式电烙铁,尖头,40W功率,插头是两插的。然后60/40焊锡丝,松香,酒精。

我想问问各位大佬,现在我这些工具如果要修sim卡槽,有什么应该注意的,你们是专业的,你们有经验,帮帮小弟吧
大概的焊接思路是,堆焊锡化掉原厂的高温锡,然后拆掉外壳,再堆焊锡到sim卡座触点,一并取下。
然后用吸吸带清理主板上的高温锡,酒精清理焊盘,植锡上去,再放新sim卡槽焊接,是这样吗?
像我用的这种烙铁,听说会击穿芯片,虽然我焊接的地方是卡槽,但是我感觉多少卡槽的触点跟芯片是有通路的。
还是挺怕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安全的用这种电烙铁?

网友:
烙铁加热拔电焊接,或者给烙铁接地线,还有什么带接地手环一类的,不过,我给MP4换主控芯片时,烙铁都没有接地,貌似没有问题呀

网友:
焊不了
必须上风枪
应该问问有没有人帮你才对

网友:
高手不要在这里装嫩了

网友:
触点在下面,没风枪焊不了的……

网友:
烙铁根本焊不动,这种大铁棍子烙铁也不是干这种活的,就算有风枪这个活如果没干过10有8,9 新座子都吹糊了也焊不好,想不糊不化还焊好,对风枪 锡 焊油 温度 方法都有要求,劝你自己不要弄,找外面大点儿的店让人家换,不然你这个座子8成白买~

网友:
网上有用风枪装拆的视频

网友:
这个座子看着不太好拆,你的烙铁也不是恒温的,温度不好控制。用风枪吧

网友A:
给你说不要装卡座了,,,直接卡直接飞线就行

网友B:
你这根烧火棍只适合接个线,脚上加个锡什么的,,,手机集成度太高,,,,又是无铅,,,又是多层板,,,一般专业维修的是高端热风枪,,,且是多年老手,,,你用这玩手机没什么意外的话最后都是垃圾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说不要装卡座了,,,直接卡直接飞线就行

具体操作思路?是不是剪开金属片,然后飞线SIM卡?我有这种想法,就是不知道SIM卡好不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根烧火棍只适合接个线,脚上加个锡什么的,,,手机集成度太高,,,,又是无铅,,,又是多层板,,, ...

你说的我有点怕了,这手机现在很好用,我不想它进垃圾桶,飞线SIM卡你觉得行不行?还有你说的多层板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烙铁不恒温而且这种贴片式的卡槽也搞不了,要用热风枪,焊锡也有要求,用138度的锡膏,新手容易吹熔化卡槽的塑料,总之要风枪+经验,先买个快克2008练下手吧,本人修手机的,经验之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有点怕了,这手机现在很好用,我不想它进垃圾桶,飞线SIM卡你觉得行不行?还有你说的多层板是什么 ...

你这烙铁飞线也不靠谱啊,找个师傅修一下吧

网友:
找个师傅修吧,千万别自己弄,容易弄报废

网友C:
这个风枪都不一定搞得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风枪都不一定搞得定。

风枪可以干,用138度含铋的锡膏焊,但是也要手工好才行

网友:
我之前换过sony G2手机的SIM卡槽  使用高频焊台的,确实搞定了,但是不太好弄, G2的外形比你这个简单些。
热风枪我没有,也怕吹糊了。
给你一个思路,首先你买这个SIM卡座肯定要买两三个,万一失败了 还可以再试,否则运费都不合算
1.        原来的焊点务必要搞干净,吸锡带拉平。
2.        可以在原来的焊点上涂一点点助焊剂,不要用松香,内部结构,不好清理
3.        先固定四周的几个接地点 ,有的位置有干涉,实在不好操作莫强求,只要整个金属片有几个点能接地就可以了
4.        务必用最细的那种焊锡丝,细尖头的烙铁从SIM卡的金属开口进行焊接,焊锡不能太多,焊点高了会影响SIM卡的插拔
动手前 务必做好数据备份和最坏打算,三思

网友:
我之前有个优盘开焊了   后来让一个不专业的焊了下,然后就报废了~~ 劲量找个专业点的~哎

网友:
业余选手弄这个不弄废主板是万辛,弄好基本没有可能,完美弄好是绝对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