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实锤68pin的SM3281支持8ce

楼主(2020-03-13):
smi官方这么说,看群里说68pin的3281开不了8ce的颗粒,可能是板子的问题?
可以考虑耍一耍

网友A:
首先人家是QFN68封装不是64,再着也没人说QFN68 3281不支持1CH/8CE,我记得倪老板只是说现在的工具不能量产这个8CE版本的32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人家是QFN68封装不是64,再着也没人说QFN68 3281不支持1CH/8CE,我记得倪老板只是说现在的工具不能量产 ...

等等就好了

网友:
CE再多也是单通

网友B:
3281P,上8CE片,用正片工具会识别12CE,黑片工具倒是能识别8CE,但黑片工具不支持我贴的片,就没再折腾了

网友C:
其实我之前也这样想过。。。然后干废一片3268一片3280两片3281n的主控板

楼主:
就算是单通道,除了3280和903也没有够打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之前也这样想过。。。然后干废一片3268一片3280两片3281n的主控板

你这损失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1P,上8CE片,用正片工具会识别12CE,黑片工具倒是能识别8CE,但黑片工具不支持我贴的片,就没再折腾了 ...

3281p是小封装啊,n才是大封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算是单通道,除了3280和903也没有够打的呀

是这样说,但是903又不支持3D颗粒,就很鸡肋、

3281撑死读260写120,除了读取优势和4K,真的不怎么样

BISC和B16 B17 B27随随便便一个CE都是32G 64G的、

大容量直接固态板,小容量就3280咯,3281就很尴尬 高不成低不就,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损失惨重

虽然本来就是实验的目的拆的,因为我怀疑81n这个布线可能有问题
3268纯属是自己无脑,因为3281n这个板子上有写着sm3268_qfn68这个字样,我就想尝试给3268换上
拆完才发现80p/81n的封装是比68m小的。。。
估计自己干不来qfn这封装,之前改桥接干废过一块g2 46x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本来就是实验的目的拆的,因为我怀疑81n这个布线可能有问题
3268纯属是自己无脑,因为3281n这个板子 ...

3267abae都是能互换的,3268跟3267我还没试过,改天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说,但是903又不支持3D颗粒,就很鸡肋、

3281撑死读260写120,除了读取优势和4K,真的不怎么样

作为U盘,我觉得读写200  100已经够了,况且大部分颗粒也用不满8ce
3280是不错,但是性价比太低

网友E(2020-06-17):
引用 楼主:
作为U盘,我觉得读写200  100已经够了,况且大部分颗粒也用不满8ce
3280是不错,但是性价比太低 ...

双头板的 3281n 是不是不支持 8ce 片子? 我贴了 8ce 片,却认到 12ce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双头板的 3281n 是不是不支持 8ce 片子? 我贴了 8ce 片,却认到 12ce

我也是。正片工具认12ce,黑片工具识别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头板的 3281n 是不是不支持 8ce 片子? 我贴了 8ce 片,却认到 12ce

工具问题,就像早期的3268m工具,8ce的颗粒只能认到7ce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正片工具认12ce,黑片工具识别正常。

黑片工具速度差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黑片工具速度差多少?

我没用黑片工具开。8ce的颗粒,用黑片工具开多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没用黑片工具开。8ce的颗粒,用黑片工具开多浪费

 没办法。。。工片工具开不了,只能试黑片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说,但是903又不支持3D颗粒,就很鸡肋、

3281撑死读260写120,除了读取优势和4K,真的不怎么样

Y1S1,好多兄弟的颗粒上U盘板子,很多都是因为在固态上已经因为磨损的太厉害,开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