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搞个水冷测电池容量,低成本够简陋

楼主(2020-03-13):
买不起电池测试仪,昨天看研究小厨宝的帖子受启发,可以用发热丝水冷啊....
A1发热丝一卷,电池保护板一块,总共不超过五块钱。不接保护板也可以放电,但那样电流会随着电压变化,这个保护板最大电流
就是2A,从4.2V开始放电可以保证电流保持稳定的2A.

把发热丝绕好,电阻1.5欧,因为电池没电差不多应该是3v,这样能保证电流2A。

把发热丝固定在水里,接上电流表

放电电流2A,然后开始计时,放到保护板断电2A*时间就是容量
有空再搞个自动计时的玩意就很简单了

网友:
保护板限流2A?不是过2A自动断电?

网友:
保护板能限制最高电流横流?第一次听说

网友:
1A应该可以

网友:
我用的电炉丝,通电时间长就电解了,水变浑,丝断了

网友:
感觉不如用灯泡

网友:
想多了,保护板不能控制放电电流稳定在额定电流,

网友:
保护板标称的电流,是该保护板允许的最大输出电流。负载需要更大的电流时,保护板会判定为过流而开启断路保护,不输出电压的,并不是它有恒流的功能。

楼主神操作,佩服了。

楼主:
没事我又弄了个改进版的,这回很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