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测试一下自己做的线性电源的性能!!

楼主(2020-03-13):
先看图片,最小的是光猫自带的电源。中等个头的是不知道什么设备上的电源。乱七八糟的是我用几十年前的收录机里面的变压器配合小稳压版做的电源,都是12V的。

下图是我用来测试的小耳放和耳机。

以前一直用的是光猫自带的电源,体积小不发热耗电低,加上是正规厂家的电源所以一直用。自己做的变压器发热厉害,待机功率都有4W左右,所以很少用。今天没事拿出来比较一下。首先,光猫电源接上去,耳放插上耳机,输入口空置,音量开到三分之一就有明显的嗡嗡声了,手放到耳放上嗡嗡声更大。然后换上中个头的2A电源,音量开到三分之一出来的是细微的吱吱声,比光猫电源噪声低,频率高,手放到耳放上这种吱吱声则会加重一些但不很明显。所以这个电源比光猫电源好得多。最后换上乱七八糟的自制电源,奇迹出现了。。。音量电位器开到最大,耳机里仍然是一片沉寂!我以为没通电,反复检查确认,一切正常,就是这么神奇!!手放到耳放上,耳机里传来一些非常非常细微的噪声,不屏息凝神用心听根本听不到!结论!要求高的声音设备还是老老实实用笨重的线性电源吧!效果真的是超级棒!!!

网友A:
线性电源在民用高要求下肯定是不二选择,线性电源就是发热和效率确实不咋地,我做产品能用DC-DC的优先不用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电源在民用高要求下肯定是不二选择,线性电源就是发热和效率确实不咋地,我做产品能用DC-DC的优先不用线 ...

既然是不二选择,还优先不用线性?看糊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是不二选择,还优先不用线性?看糊涂了。。。

线性电源对应高要求,我的不是高要求啊.能用DC-DC的基本就是控制系统/数字电路系统和要求电流大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既然是不二选择,还优先不用线性?看糊涂了。。。

线性是不二选择,奈何楼主有点二,所以选开关。。。可能是这么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是不二选择,奈何楼主有点二,所以选开关。。。可能是这么个意思 ...

网友C:
每个开关电源底噪确实不一样,我试过十几个里面就有两个基本没底噪,我把耳放DC口加了两个25V4700uF大电容然后各种电源基本都没底噪了,我也不懂原理(就知道大电容滤波稳压效果好),哇咔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开关电源底噪确实不一样,我试过十几个里面就有两个基本没底噪,我把耳放DC口加了两个25V4700uF大电容 ...

加电容能解决的话,还是用开关电源好,小巧不发热省电。。。

网友D:
测试方法有等商讨。输入悬空,很容易感应到周围的电磁场 ,造成噪声。我以前做的功放,输入端县空,还能收到中波电台呢。。。。。

网友D:
另外,不是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后就是线性电源了,要加上稳压(不是开关型的那种稳压)部分才称得上是线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方法有等商讨。输入悬空,很容易感应到周围的电磁场 ,造成噪声。我以前做的功放,输入端县空,还能收 ...

测试方法不管合理不合理,起码对于各个参赛选手来说是平等公平的,大家同台竞技,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印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不是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后就是线性电源了,要加上稳压(不是开关型的那种稳压)部分才称得上是线性电 ...

输出用了这个稳压,不知道是不是线性的。。。。不过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E:
凭感觉没说服力,还不如挂个示波器在耳机端比较信号来得客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凭感觉没说服力,还不如挂个示波器在耳机端比较信号来得客观

这个主意不错,求哪位大佬赠一台示波器测一下!

楼主:
又发现一个神器!

闲来无事,把家里IPTV机顶盒的电源拿来试试,华为的。接上一试,奇迹出现了,音量开到最大,居然和线性电源效果一样,耳机里寂静无声!不放心,有吧光猫电源换上,还是原来的嗡嗡声。。。

看来,华为不愧是技术出身的,做个小电源都这么优秀。回头再淘几个华为的机顶盒电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