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EZ6061的壳裂了,怎么修复啊?

楼主(2020-03-13):
求助,EZ6061的壳裂了,把手吃力的部分快断了,怎么修复啊?粘好象不太结实开关也有问题,型号是什么?不知道淘宝上有替换的吗?
或则坛里谁有尸体,我能收一个,谢谢了

网友A:
听过来人一句劝   随便收个二手141玩,也比去修复6061来的经济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过来人一句劝   随便收个二手141玩,也比去修复6061来的经济省心

不懂就问,求教,为什么141好,6061不行?
手上有什么就先用什么,也是闲在家,在坛子里混得都有点想捡破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就问,求教,为什么141好,6061不行?
手上有什么就先用什么,也是闲在家,在坛子里混得都有点想捡破 ...

不是说141号  6061就不行  两者除了夹头以外参数差不太多   关键是值不值得去修的问题

就算对电动工具有兴趣也要玩一些有特点的

起码品相要完整   断手断脚以及一些太普通的就算了吧

当然  你执意要拿下这个6061也可以

根据你的描述:壳裂了,把手吃力的部分快断了,开关也有问题

厉害的都是裂缝周围打小孔用铁丝缠起来加强力胶水加固    对于动手能力不强的人来说 很麻烦

开关就不好说了

有些开关是卡扣型能开盖清理  有些超声波粘合的 打开就差不多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141号  6061就不行  两者除了夹头以外参数差不太多   关键是值不值得去修的问题

就算对电动工具有 ...

多谢指点。壳的修复方法,我明白了。
所以我想能有个尸体,i还是换一个壳子和开关最省力。
或则万能宝上有替换的开关型号,大不了不要把手,改成直柄

网友:
买个焊塑料的

网友:
薄纱布/金属网加环氧胶

网友:
楼上说得对,还是沾一下比较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