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废旧空调主机改空气能热水器主机

楼主(2020-03-13):
美的空调外机主机改空气能主机话不多说看图!
废旧主机维修好抽真空准备加制冷剂

抽真空完加入制冷剂

装入空气能控制板

网友A:
家里也有旧空调,原理基本理解,实际操作可是大工程呀,太难。

网友:
不错,美的和格力合资的空气能热水器。

董明珠要气死。

网友B:
空气能效率没燃气好挖,搞个温控燃气热水循环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也有旧空调,原理基本理解,实际操作可是大工程呀,太难。

也就控制板不同

网友:
很多新的空气能也就几百块,都是开发商送的业主不想要

网友:
几百块买不到吧?

网友:
以前有个日立小凉伴进口压缩机,零下几度热风呼呼滴,后来扔掉了,高效压缩机做这个还是很好的,现在套材也好买。

网友C:
空气能费电还是热水器费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空气能费电还是热水器费电

空气能效率是电热的2-3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空气能费电还是热水器费电

一般家庭只是用来洗澡和洗碗(冬天),还是电热水器划算,如果宾馆、酒店24要热水当然空气能要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气能效率是电热的2-3倍

了解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家庭只是用来洗澡和洗碗(冬天),还是电热水器划算,如果宾馆、酒店24要热水当然空气能要好点。 ...

嗯,我说空气能家用怎么不常见

网友:
燃气的更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空气能效率是电热的2-3倍

北方地区冬天你用空气能试试呢,能不能启动都是问题,所以现在的空气能都带电加热,压缩机启动不了的电加热来。长期使用还是用太阳能加电热水器。家里的太阳能都用15年不止了,还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北方地区冬天你用空气能试试呢,能不能启动都是问题,所以现在的空气能都带电加热,压缩机启动不了的电加 ...

太阳能加空气能更完美,电热不是很安全效率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能效率没燃气好挖,搞个温控燃气热水循环比较好

家用不合适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也有旧空调,原理基本理解,实际操作可是大工程呀,太难。

工程不大 如果外机是好的  就是控制电路的问题改下就好了 ,没有水箱 如果有太阳能 可以太阳能加空气能  用太阳能的水箱  备件网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北方地区冬天你用空气能试试呢,能不能启动都是问题,所以现在的空气能都带电加热,压缩机启动不了的电加 ...

启动是没问题的 不过效率低  也基本等于用不了  温差会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