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第一次用就boom的:国产三无翻新炸机12v15a开关电源拆机

楼主(2020-03-13):
昨天去工作室角落翻到,问另外一个师傅说是全新的,当时他广汽没电打不着,拿这个接上充电了。。。。听到:吱~~~蹦沙卡拉卡。。。没了。属人为损坏。当时是有外包装的,全新的。

电源

三无

端子

打开

内部,很脏很旧,明显就是旧电源翻新的。外壳都是嘎嘎新,里面就那么旧了

变压器写12v15

7500

黑了

保险boom过,当时说是急着充电开车出去,就直接短接了保险,再试了一次

看看两个开关管

右边的阵亡

可以看出来是两个13009,左边的也阵亡了,烧了个洞

铲开

看不出来里面有什么了

背面

输出肖特基的铜箔都boom

肖特基,塑封

里面两个二极管都短路击穿了

一般炸了开关管,旁边的一些电阻和二极管都会遭殃

查出来炸了两个2.2r的电阻

再远一点的有个玻封管都缺个角,不过参数正常,不用更换。

把220/110开关拆了,免得手贱打错档位

输出电感,铝的。意料之中。

结论:不是特别需要维修,没有多大意义。暂不维修。看看啥时候用得上再修吧,用不上就拆件了

网友A:
是不是拔在110V的模式下插电了?

网友:
可怜的电源,广汽品控不行啊,以前质量挺好的

网友:
虽然是三无产品,但做工用料还是规规矩矩的。自己的锅,自己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拔在110V的模式下插电了?

不是。你可以试试拿个开关电源直接怼着一个亏电的铅酸电池,运气好的话开关管会哒哒哒的跳保护,运气不好,直接像我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你可以试试拿个开关电源直接怼着一个亏电的铅酸电池,运气好的话开关管会哒哒哒的跳保护,运气不好 ...

没保护,没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保护,没保险?

看看电路就知道没有过流保护,基本相当于输出短路bo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你可以试试拿个开关电源直接怼着一个亏电的铅酸电池,运气好的话开关管会哒哒哒的跳保护,运气不好 ...

你这个是适配器,不是充电器,不能直接给电池充电,所以把你电源给烧坏了,是你使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适配器,不是充电器,不能直接给电池充电,所以把你电源给烧坏了,是你使用问题 ...

是的,一开始都已经承认的是人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一开始都已经承认的是人为问题。

当然了,这个电源质量也不好,缺少过流保护,不建议买这种没保护的电源,容易坏

网友:
有配件修修还能用,配件不齐就算了,邮费都不少的,或者什么时候顺带着买点配上就可以修起来。

网友:
感觉亏点的汽车铅酸充电时电流能有多大?

网友:
短接保险 短接保险 短接保险

网友:
这种电源没有维修价值了,看到到有点体积的不是炸了就是垃圾货,修了也只能降额用,别把好零件用在这种差体质的玩意上。

网友:
这真是让人无语,那些造假的就连这类大功率的开关电源也翻新,不知道是不是想钱想疯了。
真货嫌太贵 假货看不上
又好又便宜 只好去上当
每天上一当 当当不一样

正在播放:金久哲 -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网友:
一般对这样的我都是使用工频电源。

网友C:
有次汽车12V放电到几伏,用最便宜的12*1.8的电源充电也没问题啊,是不是充电时候启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次汽车12V放电到几伏,用最便宜的12*1.8的电源充电也没问题啊,是不是充电时候启动了吧 ...

我这个垃圾没有过流保护,所以直接把电压拉低了,就很大功率,直接炸

网友:
直接怼上亏电的电瓶,≈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