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换下来的过流保护开关

楼主(2020-03-13):
排插上换下来的保护开关

网友:
都已经烧烂了

网友A:
这种开关在以前的电脑排插上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关在以前的电脑排插上常见

是的,有这个感觉安全点

网友:
没看出是啥原理

网友B:
象热继电器的原理,电流大达到一定的温度时触点断开,温度降下后自动恢复

网友C:
现在的插排上看不了这玩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象热继电器的原理,电流大达到一定的温度时触点断开,温度降下后自动恢复 ...

过大导致上面的双金属片产生热量就像保险丝一样。产生的热量。你双亲属发生弹性形变。然后。那个绝缘片。收到底下弹簧作用弹起来。就断电了,按一下钮原片恢复原来的位置,双金属片有弹回去。,双金属片恢复原来的位置,通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插排上看不了这玩意了!

有和船式开关一体的过载保护开关,不过一般的品牌都舍不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插排上看不了这玩意了!

是啊,烧坏了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