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拉杆音箱功放型号

楼主(2020-03-13):
一台拉杆音箱插错电源烧毁数字功放芯片 16脚贴片,只看后面05P的字样,从电路看 4, 6 , 11, 13脚是喇叭,5 ,12脚是地,,7 ,10脚是电源正   没找到资料,特来论坛求助,谢谢各位!

网友:
应该是这个:

方泰FT2705
双通道2X10W,宽工作电压,防破音D类功放

网友:
去淘宝用这个封闭的功放板,慢慢对吧

网友:
FT2705的典型应用,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广场舞用的?

楼主:
谢谢你们,应该是这个型号了,论坛有你更经常!!

网友A:
估计散热长期不足,芯片的温度过载保护有点问题,建议楼主换芯片后要在这功放板子上加点散热片比较稳妥

网友B:
电源多少,小功率推荐2822Mbtl模式大功率试试7240b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散热长期不足,芯片的温度过载保护有点问题,建议楼主换芯片后要在这功放板子上加点散热片比较稳妥 ...

温度很低的,插错电源烧的,已经修复,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多少,小功率推荐2822Mbtl模式大功率试试7240btl

已经修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