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Surface Pro3键盘拆解维修

楼主(2020-03-13):
发布设备:Surface Pro3
故障部位:键盘磁吸触点处
故障类型:排线断裂
12月份左右,键盘不能平放敲字,只能倾斜打字(磁吸条吸住屏幕)。
1月份左右,感觉自己键盘有的时候会出问题(倾斜也不能用)。
1.    检测不到键盘,按了之后没反应(所有键),拆掉键盘重装,又可以了,一会又不行了;
2.    键盘亮灯,如果锁屏状态,按下不出现字符,但屏幕自动打开;
3.    键盘不亮灯,但显示未知的USB设备。
好多神奇的现象。
2月份老师说要交报告,还好还有一个笔记本。报告文件在SP3,还得转,由于Win10家庭版,不能远程,只要用文件分享。屋漏偏逢连夜雨,SP3能看到PC的文件共享,PC不能看到SP3的文件共享,每次要文件还得从SP3拷贝到PC,不能直接PC操作。
网上搜surface键盘拆解,找了半天找到一篇:
感觉和我的SP3有很大的差距,就没动手了
过了几天,看着键盘烦,很想拆了,忽然发现这个:
动手

从磁吸触点处拆开

继续拆开磁铁条
其实不必要拆

看到断裂的地方

触点电路
可以看到从左往右第五条线粗且有3条通路

剥离绝缘层
我用的小刀一点一点刮掉的,可能出现有些地方没有刮干净,也会出现线太细了挂断的情况。

焊接触点
我也用的耳机线,感觉不怎么好用,由于触点头子那儿是塑胶的,怕烧掉,尽量时间短点。

接上SP3测试,成功
用手用力按着触点,使触点充分接触

装好之后测试不能用,用钳子夹

完成!
注意:触点那儿有三层,每一层的孔位都要对好

网友:
软线还能焊,厉害,不点一下玻璃胶固定线头吗

网友A(2020-05-27):
你好,请问这6触点能用其中4条改成USB接口吗?这6触点定义是怎样的呢?

网友(2020-07-10):
你好楼主,怎么拆成能看到线啊?????拆不开尴尬。。。。T T

网友:
能指导维修的吗???可付费!按步骤拆了,拆不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这6触点能用其中4条改成USB接口吗?这6触点定义是怎样的呢?

这个不能改USB,大概量了一下电压,好像没有3.3V以上的电源脚,也就是都是信号线(除了GND)。电压大概1.7V的样子。查看其他人的贴子,这个键盘有特殊的通信协议的。(以上都是回忆)

网友(2020-09-25):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改USB,大概量了一下电压,好像没有3.3V以上的电源脚,也就是都是信号线(除了GND)。电压大概1. ...

哦,原来如此,好的。谢谢

网友B(2021-02-24):
拆开了,请问怎么焊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了,请问怎么焊线啊

在FPC软电路板上面,用刀刮去阻焊层,露出铜,就可以焊接了

网友:
我现在打算用导电银漆涂在排线的断裂处,这样可能会更简单一点。请问有什么绝缘胶水能附着在黄色绝缘膜上吗,给它加层保护膜以后可能会耐用一点。另外就是,键盘皮套被我拆得惨不忍赌了,想复原它该用什么胶水啊。感谢大佬~~

网友C(2021-12-24):
surface键盘维修这方面帖子不多啊。我的surface pro 3键盘之前坏了一个就是这样,现在这个开开始偶尔连不上了,看啥时有空能不能把以前那个找出来修修看

网友(2022-02-28):
引用 网友C:
surface键盘维修这方面帖子不多啊。我的surface pro 3键盘之前坏了一个就是这样,现在这个开开始偶 ...

我现在有一个 原来 surface 3代 4代 的官方蓝牙适配器  不过 3代键盘部分按键失灵 ,4代现在是连接后点不亮

网友D:
个人感觉最好把接线放长弯成U字型放在折叠位置,这样靠线的扭曲来适应折叠而不是弯折能力,这样线的寿命会长很多。以前拆过那些折叠屏电子词典,在转轴的位置都是这么布置FPC的。

网友(2023-03-23):
我把我的也拆了,但是没看到断掉的地方,但是我的失灵了,二极体值却都有的,郁闷ing

网友(2024-06-25):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这6触点能用其中4条改成USB接口吗?这6触点定义是怎样的呢?

我也想知道,你知道了吗?

网友(2025-01-03):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这6触点能用其中4条改成USB接口吗?这6触点定义是怎样的呢?

你好找到6个脚的定义了吗,我也想改4线usb键盘

网友(2025-08-12):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最好把接线放长弯成U字型放在折叠位置,这样靠线的扭曲来适应折叠而不是弯折能力,这样线的寿命会 ...

我18岁时,焊过文曲星的排线,20根左右,一根一根焊,那时候没有放大镜设备,焊完成功后,眼睛累的不行。话说人类现在还没有解决好超薄形态下折叠排线的材料选用问题,连微软这种头部企业,都没能解决好这个问题,更别说其他厂商

网友:
这种软排线还是比较难焊的,要有一定的焊接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