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9刷固件mark一下个人小结

楼主(2020-03-13):
咸鱼淘了一台ac9博通带usb版,拆机16+128。完美。
然后找固件:https://www.52pojie.cn/forum.php?fromguid=hot&mod=viewthread&tid=708829
发现按照教程进不了cfe刷机模式,最后有坛友说是192.168.1.1
完美进入刷机界面,刷了华硕,完毕。

以上只是个人小结,方便以后折腾。

网友A:
X同学,你这也是要向路由器大婶发展呀!

网友B:
看看自动获取的是哪个IP段就知道网关是哪个了不是?

网友:
好像默认IP基本都是192.168.1.1

网友C:
博通版还有带USB的?

网友D:
是否直接在CFE里直接添加固件刷的,我有一个电信版的就这样给我刷砖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自动获取的是哪个IP段就知道网关是哪个了不是?

要自己设IP,按照教程,设置的IP是.0.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通版还有带USB的?

对,那是最完美的版本,也有听说带USB铭牌电流2A的,内存是16+64的。1.5的是8+128的。我也是赌一把,赌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同学,你这也是要向路由器大婶发展呀!

当初0元没弄K2P,现在K2P溢价严重,筛选后也就小米R3G不错,不过跟K2P一个德行,后来偶然看到AC9是博通版的,就了解了 一下,发现可玩性也不错,而且价格不算太过分。

网友E:
2A电源的是8+128;1.5A带usb的是16+128,不带usb的是16+64;1A电源的基本上是瑞升芯片。不过我折腾了好久,可以对V21版的固件免拆开telnet,备份固件,合成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2A电源的是8+128;1.5A带usb的是16+128,不带usb的是16+64;1A电源的基本上是瑞升芯片。不过我折腾了好久, ...

2A的要看运气,我这台电信的就是16-128。也有人说带USB 2A的有收到8-128的。反正太多另类版了。。
1A的反正肯定是螃蟹芯片了,AC10的换壳版,最坑之一。

网友:
下来Ac9固件,没有解压密码,密码多少啊

网友:
固件解压密码多少

网友:
只顾低头下载固件哈,txt文件里面写的很清楚,密码3个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直接在CFE里直接添加固件刷的,我有一个电信版的就这样给我刷砖头了

是的,菊花捅久点,IP自己设,然后刷相应的固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菊花捅久点,IP自己设,然后刷相应的固件。

网上下载了AC9梅林固件,可以进入那些刷机模式,可惜给刷砖头了,可能是电信版的不一样,也是博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下载了AC9梅林固件,可以进入那些刷机模式,可惜给刷砖头了,可能是电信版的不一样,也是博通芯片 ...

cfe下刷机应该变不了砖头,继续刷回官网固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下载了AC9梅林固件,可以进入那些刷机模式,可惜给刷砖头了,可能是电信版的不一样,也是博通芯片 ...

能进CFE都不怕。就怕是阉割版,例如8M ROM,你就刷不了梅林固件,只能刷阉割版的固件。
电信版也有螃蟹芯片,就是俗称AC10换壳。

网友F:
AC9刚开始0元购的时候搞了一台,当时回来就用了,直到昨天不好用了我才知道是博通的,带USB,2A电源。不知道是多少+多少的版。
拆开一看里边那些小贴片,都看不清,更别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AC9刚开始0元购的时候搞了一台,当时回来就用了,直到昨天不好用了我才知道是博通的,带USB,2A电源。不知 ...

一般是8+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