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机器自带的锂电池充电器GM-042050

楼主(2020-03-13):
(图片)

网友A:
手电、各种小家电通用充电器,开关IC、光耦、431、转灯控制358都有了,中规中矩、用料尚可。输出插头那里还串了个二极管,很少见啊,防极性反接的?

网友:
挺不错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电、各种小家电通用充电器,开关IC、光耦、431、转灯控制358都有了,中规中矩、用料尚可。输出插头那里还 ...

用万用表一侧,4.8V,omg

网友:
358都用上了,还行

网友:
可以说是相当好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电、各种小家电通用充电器,开关IC、光耦、431、转灯控制358都有了,中规中矩、用料尚可。输出插头那里还 ...

看了半天也没看到你说的串联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也没看到你说的串联二极管

不好意思,看花眼了。原来是黑皮导线折了个弯,没仔细看后面的那幅图。

网友:
358+431电路,一般空载输出电压就是转灯电压。调整R7(7501/7.5K)、R8(5101/5.1K)可改变输出电压,默认计算设置是4.2V,如果测量空载电压4.8V,万用表没问题的话,可以降低R8阻值,减小输出电压。

网友(2020-05-24):
这个还不算太山。。。。。

网友:
用4056加手机充电器它不香嘛,比这个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