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天迈的无刷角磨机和老款电池保护解决办法

楼主(2020-03-13):
老款电池用不了,用上就保护
不想换电池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保护检测端添加一个检测电位,一个电阻搞定,买过的朋友可以试试。

楼主:
47k的电阻即可,太小会令led常亮

网友A:
角磨机的开关怎么在上面,一般情况下不是在侧面,就是在后面的吗,奇怪???

网友:
强力支持楼主这种分享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的开关怎么在上面,一般情况下不是在侧面,就是在后面的吗,奇怪??? ...

再说个你不相信的事,这角磨机可以旋转角度,固定鸡头的四个螺丝拆了,就可以拔掉,就可以改变角度了

网友:
角磨机电池保护

网友B:
这个电池接口是跟哪家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接口是跟哪家通用的?

没其他牌子的钻,可以对比一下第二个图

网友C(2020-05-22):
求教大艺的角磨机怎么破解啊?

网友(2021-09-12):
这个电池在哪里能买到?我的天迈电钻没电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的开关怎么在上面,一般情况下不是在侧面,就是在后面的吗,奇怪??? ...

大有的角磨机也是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教大艺的角磨机怎么破解啊?

大艺还需要破解吗?

网友:
牛,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