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MS卡(记忆棒)的针脚定义

楼主(2020-03-13):
  MS卡(记忆棒)的针脚定义网上很难找,换了几个搜索引擎只搜到这样一份针脚定义图,分享出来,以供参考。就是不知道这个图针脚定义的对错,有待验证~

网友:
知道了也没啥用了吧,很少有机器再用这个了,我还有好几张卡都没地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一大把,不过确实没啥用,SD卡还是主流
https://pinouts.ru/Memory/memorysrick_pinout.shtml
https:// ...

有个读卡器,正好有个MS卡托,用卡托触点接EMMC焊点当编程器用呢,省得拆读卡器焊接了,感谢高手提供这么多网址~

网友B:
做封闭标准的唯一出路:被时代、厂商抛弃

网友C(2021-12-10):
引用 网友B:
做封闭标准的唯一出路:被时代、厂商抛弃

所以,华为的NM卡,有可能也会走上这条不归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做封闭标准的唯一出路:被时代、厂商抛弃

苹果表示不服,从系统到插口一直封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所以,华为的NM卡,有可能也会走上这条不归路

华为的应该不会,华为协议是EMMC,兼容MMC/SD,直接飞线到SD读卡器就行,反而三星USF卡比较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表示不服,从系统到插口一直封闭。

额.....无法反驳

网友F(2022-05-22):
引用 网友E:
华为的应该不会,华为协议是EMMC,兼容MMC/SD,直接飞线到SD读卡器就行,反而三星USF卡比较蛋疼。。。 ...

大佬有NM卡针脚定义吗?有偿求一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佬有NM卡针脚定义吗?有偿求一份

问度娘,免费的都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问度娘,免费的都有。

大哥啊,我连谷歌都用了也没找到NM卡的针脚定义,可以提供一下吗?有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问度娘,免费的都有。

大哥。您真的知道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哥。您真的知道吗?

以前查到过,最近看了一下怎么都找不见了,不过要弄也不难,找到sim的vcc vccp gnd 剩下五根线用读卡器排列组合都能搞明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查到过,最近看了一下怎么都找不见了,不过要弄也不难,找到sim的vcc vccp gnd 剩下五根线用读卡器排 ...

好的,谢谢,看来只能多花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的,谢谢,看来只能多花点时间了

还好触点不多,逆向思考,和电压有关的针脚还有和接地有关的针脚肯定和SIM卡通用,剩下的就是数据脚,排列组合吧。

网友(2022-11-30):
引用 网友F:
大哥啊,我连谷歌都用了也没找到NM卡的针脚定义,可以提供一下吗?有偿! ...

网友:
马克,感谢楼主分享nm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