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燃气灶 热电偶感应针 引出线是2根?点火针引出线只有1根呀?

楼主(2020-03-13):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为什么燃气灶 热电偶 感应针 引出线是2根?(这2根中有1根是地线)

但    燃气灶 热电偶  点火针   引出线是1根呀?

燃气热水器的点火针,感应针,这2种针的引出线, 都只有1根呀?

我又想了一下, 燃气灶 热电偶的熄火保护 是不是 与  灶的脉冲点火器   没有关系?
我的这种想法对不对,想麻烦各位老师继续指点!谢谢!

热电偶的工作不用电池供电,完全靠灶工作时的热量,热量会使电热偶另一端的电磁阀吸合,气路变通。
                                                如果灶熄火了,没有热量了, 电热偶另一端的电磁阀断开,气路封闭。
    热电偶引出的2根线,就构成了一个回路。 所以  热电偶感应针 的引出线  必须是2根! 熄火保护与电池没有关系!

有一种 带熄火保护的燃气灶,它没有电池供电。
点火依靠的是老式机械打火(压电陶瓷打火),熄火保护是热电偶 控制电磁阀。

如果是  等离子熄火保护,类似于 燃气热水器内部气路电磁阀 的这种,就必须使用电池供电。

在老论坛--拆机乐园 版块搜“燃气灶”, 看到 ID smw 老师,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68053 贴子
燃气灶点火松手熄灭拆开维修  中写有:

把热电偶和电磁阀拆下来连接好,用 蜡烛点火 烧 热电偶 手压电磁阀后松手后看电磁阀能不能吸住。
能吸住证明电磁阀和热电偶是好的,可能是连接的通路有接触不良。

我拍照技术不行,也借用了 smw 老师贴子中的图片,在此向 smw  老师表示感谢!

网友:
地线接外壳,接的地方选工作时候温度低的,是当作冷端用的

网友A:
铁壳子是地,导电。电阻比铜导线大一点。如果电流不大的点火或者火焰传感可以单芯+接壳。
接电磁阀的热电偶是低压大电流,经铁壳接地的电阻会分去部分电压影响阀门开关,所以用两芯线,而且是粗芯线。

网友B:
说实话lz的中文说的像火星语,都看迷糊了 一会儿点火针一会儿感应针,两根一根的,也不知道想说,什么。如果你想问点火器为什么1针,那种不放电池的利用压电原理,高速锤撞击压电陶瓷产生高压,由于高压小电流很容易击穿周围介质,所以所谓负极可以不接,或者靠近灶具外壳就能形成放电回路击穿空气点火。
而灶具电偶电磁阀利用的是热电校验,不是压电。两股异型金属丝如下图首位端点连接,左面液体里是冷端,右面是热端,如果将某一金属丝断开,例如下图b线,串入电流表,只要冷热两端有温差就会产生电流,并且可逆,这个就叫热电效应。灶具热电偶就相当于把右面热端放火上烧,红线就相当于热电偶电极a,黄线就相当于电极b,ab的延长线就统称冷端,短路电流就有电流,开路就有电压,接上电磁阀后给热端加热电磁阀就吸合。为什么要所谓的接地,其实那不是接地,那个是做为冷端使用的延长线,为了远离热端产生足够温差,才能有足够电流驱动电磁阀,不信你把那两根ab延长线也一起加热电流立马减小,所以用粗长的延长线来保持温差获得足够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壳子是地,导电。电阻比铜导线大一点。如果电流不大的点火或者火焰传感可以单芯+接壳。
接电磁阀的热电偶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老师是说,因为 燃气灶 内部 控制燃气通路 的 电磁阀 的动作 必须要大电流,
要保证 电磁阀是大电流,则 要保证  燃气灶 感应针的通路 电阻要 尽可能地小,就必须 使 感应针的 接地线 电阻尽可能地小。(所以  感应针 地线 是用 粗 铜线单独走线)

燃气灶的供电电源只有1.5V或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lz的中文说的像火星语,都看迷糊了 一会儿点火针一会儿感应针,两根一根的,也不知道想说,什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邓穿石  老师  刚才已指点我了, 燃气灶内  控制气路的  电磁阀 是需要 大电流 才能动作的,而燃气灶的供电电源只有1.5V或3V,

为了保证 电磁阀的通路是 大电流,
则 要保证  燃气灶 感应针的通路 电阻要 尽可能地小,就必须 使 感应针的 接地线 电阻尽可能地小。
(所以  感应针 地线 是用 粗 铜线单独走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邓穿石  老师  刚才已指点我了, 燃气灶内  控制气路的  电磁阀 是需 ...

别客气,你把邓大师的回复引用过来弄的我有点不好说话了 就说一句吧,燃气热电偶电磁阀几十ma的工作电流,欧姆定律算一下需要多粗的线,一根发丝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客气,你把邓大师的回复引用过来弄的我有点不好说话了 就说一句吧,燃气热电偶电磁阀几十ma的工 ...

感谢老师一直在给我耐心详细地指点!

我把 邓穿石  老师  指点我又复述了一遍,是因为我自己记性不好,总记不住,通过不断重复,通过自己的打字输入,可以让我更清楚的理解这个知识点!
这是我的缺点,经常是拆了东西,忘了如何还原,只有多做,多拆,还不原了,再到论坛向各位老师请教!

老师又指点我说 “燃气热电偶电磁阀几十ma的工作电流,欧姆定律算一下需要多粗的线,一根发丝足矣~”
又要我学到了新的知识点! 我还是 基础知识不扎实,没有记下来书本上的知识!,也没有弄懂书本上的知识!也不知道如何把书本上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维修工作中,
我就没有想到  燃气热电偶电磁阀是多大的 工作电流,就可以算出来, 要用多粗的电线。

主要是现在只能关在家中,不能出门,现在反而有时间发贴,前几天,我刚把  老式电饭煲的内部结构接线图,弄清楚了。我敢拆开电饭煲,并还原了。

我想学习拆开燃气灶,并维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一直在给我耐心详细地指点!

我把 邓穿石  老师  指点我又复述了一遍,是因为我自 ...

您别客气我感觉您岁数不小了吧?看您打字感觉不像小青年,燃气灶热电偶一般输出几十mv(根据型号),电磁阀一般几十到上百ma,电压电流都不大,如果用短线很细的线就可以满足要求,但是冷热端温差就无法保证了,一会儿冷端就和热端差不多热了,电流就基本没有了。只能延长ab长度来增加冷端和热端距离,用粗一点的线也是有考虑线阻的问题的,毕竟输出才几十mv,所以也不能说减小阻抗不对,二者皆有吧。我仔细看了您的问题,可能是问两线或者单线电偶的问题,没问点火探针的问题,如果问两种电偶的区别,一种是点火必须烧几秒才能松手,不然熄火。一种是点火就可以松手,电偶预热期间由点火器提供电磁阀供电,电偶预热后接替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壳子是地,导电。电阻比铜导线大一点。如果电流不大的点火或者火焰传感可以单芯+接壳。
接电磁阀的热电偶 ...

老师,您好,
我又想了一下, 燃气灶 热电偶的熄火保护 是不是 与  灶的脉冲点火器   没有关系?
我的这种想法对不对,想麻烦老师继续指点!谢谢!

热电偶的工作不用电池供电,完全靠灶工作时的热量,热量会使电热偶另一端的电磁阀吸合,气路变通。
                                                如果灶熄火了,没有热量了, 电热偶另一端的电磁阀断开,气路封闭。
    热电偶引出的2根线,就构成了一个回路。 所以  热电偶感应针 的引出线  必须是2根! 熄火保护与电池没有关系!

有一种 带熄火保护的燃气灶,它没有电池供电。
点火依靠的是老式机械打火(压电陶瓷打火),熄火保护是热电偶 控制电磁阀。

如果是  等离子熄火保护,类似于 燃气热水器内部气路电磁阀 的这种,就必须使用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别客气我感觉您岁数不小了吧?看您打字感觉不像小青年,燃气灶热电偶一般输出几十mv(根据型号),电磁 ...

老师,您好,
我又想了一下, 燃气灶 热电偶的熄火保护 是不是 与  灶的脉冲点火器   没有关系?
我的这种想法对不对,想麻烦老师继续指点!谢谢!

热电偶的工作不用电池供电,完全靠灶工作时的热量,热量会使电热偶另一端的电磁阀吸合,气路变通。
                                                如果灶熄火了,没有热量了, 电热偶另一端的电磁阀断开,气路封闭。
    热电偶引出的2根线,就构成了一个回路。 所以  热电偶感应针 的引出线  必须是2根! 熄火保护与电池没有关系!

有一种 带熄火保护的燃气灶,它没有电池供电。
点火依靠的是老式机械打火(压电陶瓷打火),熄火保护是热电偶 控制电磁阀。

如果是  等离子熄火保护,类似于 燃气热水器内部气路电磁阀 的这种,就必须使用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
我又想了一下, 燃气灶 热电偶的熄火保护 是不是 与  灶的脉冲点火器   没有关系?[/backco ...

对的,煤气灶的电磁阀就是熄火保护用的。

网友:
热电偶加热会有电压,自己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用打火机加热

网友C:
双线电磁阀可以一点就着,前十秒由电池供电供气,单线的大部分点火后要按几秒才行,也有的单线可以一点就松手,那种点火盒是按一下点火后,自动持续点几秒火,几秒后热电偶也开使供电保持供气了,电磁阀的吸合电流大概几十毫安,我老婆炖东西老忘,我把专门炖的那个炉头里面热电偶的铜线剪断,引了几米长的电线出来,接了个86型的机械定时开关,最大半小时,很好用

网友(2020-10-29):
引用 网友C:
双线电磁阀可以一点就着,前十秒由电池供电供气,单线的大部分点火后要按几秒才行,也有的单线可以一点就松 ...

天才出于博学,这样也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