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屏线是什么接口的

楼主(2020-03-13):
是EDP还是LVDS?手里有个多余的笔记本屏幕是edp接口的,用这个驱动板试一下,屏线可以插进去,但是白屏,再接到笔记本上还是白屏,是因为接口不对把这个屏烧了?还有驱动板上的两根红线接的正极,两根黑线接的负极,那黄线和绿线是接什么的?

网友A:
我也想请教一下,itx主板上有LVDS接口,直接一根屏线就能点亮一张笔记本屏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请教一下,itx主板上有LVDS接口,直接一根屏线就能点亮一张笔记本屏幕了吗? ...

需要背光驱动板,这样折腾下还不如某宝直接买个万能驱动板。

网友:
屏线乱插的后果就是烧逻辑板,别看着能插就插,屏电压不一样的!针脚定义也不一样的!烧屏就算小事了,把电脑烧了都是有可能的!不是在开玩笑哈!

网友:
这好像是19寸的驱动板  ,你笔记本屏不对的   你需要把笔记本屏图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请教一下,itx主板上有LVDS接口,直接一根屏线就能点亮一张笔记本屏幕了吗? ...

一体机屏幕是的 不过屏幕还需要接上电源板  笔记本屏幕 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背光驱动板,这样折腾下还不如某宝直接买个万能驱动板。

笔记本也就只有一根屏线就点亮了呀  LED背光都在那根线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