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EMMC字库读写工具_大飞汉化版

楼主(2020-03-13):
EMMC字库读写工具_大飞汉化版说明:

  工具下载自网络,原版英文,汉化了界面,就叫汉化第一版吧~

  用这个工具读出的EMMC镜像和WinHex克隆EMMC的镜像用WinHex文件比较功能对比数据大小和差异是一样的,只是这个工具用着更方便些~

  网上很多教程介绍此工具配合安国AU6438芯片主控板,可以当EMMC编程器使用,有喜欢研究的试试吧~

EMMC字库读写工具介绍:

  EMMC属于手机的闪存,也就是手机存放我们的照片等数据的地方,而如果手机坏了,想要恢复闪存里面的数据是有办法的,那就是把EMMC做成sd卡,然后恢复数据,但一般手机的数据格式是linux的,就算win电脑识别了做成的sd卡,也无法读取里面的数据,这时候你就可以使用这款主控固件读取写入工具,把数据读取出来了,具体可以看看相关的教程。

   总之此工具是为了读取emmc里的数据的,还可以用它把这些数据写入到其他的磁盘里,比如U盘里来使用。

EMMC字库读写工具_大飞汉化版下载: EMMC字库读写工具_大飞汉化版.rar (300.33 KB, 下载次数: 777, 售价: 10 家元)

网友A:
有了这个工具,可以去沿街收手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了这个工具,可以去沿街收手机了

无论是大叔的还是少女的,都有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这个工具,可以去沿街收手机了

现在好一点的手机都是ufs芯片

网友:
用diskgenius也可以读出来 选择复制到桌面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4.7.2专业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这个工具,可以去沿街收手机了

她们都是有的故事

网友:
英文版一样用

网友:
只能写 user 分区,,没意思呀

网友C:
现在的字库是不是都加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字库是不是都加密了?

安卓6.0起就全盘加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大叔的还是少女的,都有好东西

开车?拷走

网友(2020-06-01):
拿读卡器+内存卡试了试备份,无限备份,停不下来,是不是只能备份EMMC?

网友:
字库是不需要加密的,也不会有其它你希望看到的东西。

网友E(2020-07-31):
读出来的应该是BIN文件吗,怎么打开查看里面内容呢

网友(2021-01-18):
非常好的工具,可惜我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卓6.0起就全盘加密了

我恢复过一个安卓9的,直接读取就出来了,说加密也只是网络侵入手机的时候麻烦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读出来的应该是BIN文件吗,怎么打开查看里面内容呢

用diskgenius可以直接查看和复制,不过要注册的

网友:
谢谢,正在找这工具

网友F:
没钞票的朋友们可以自己汉化
代码如下:object Form1: TForm1
  Left = 235
  Top = 597
  BorderIcons = [biSystemMenu, biMinimize]
  BorderStyle = bsSingle
  Caption = 'EMMC'#23383#24211#35835#20889#24037#20855
  ClientHeight = 320
  ClientWidth = 598
  Color = clBtnFace
  Font.Charset = DEFAULT_CHARSET
  Font.Color = clWindowText
  Font.Height = -14
  Font.Name = 'MS Sans Serif'
  Font.Style = []
  Icon.Data =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
  OldCreateOrder = False
  OnCreate = FormCreate
  PixelsPerInch = 120
  TextHeight = 16
  object CheckSum: TLabel
    Left = 404
    Top = 69
    Width = 8
    Height = 33
    Font.Charset = ANSI_CHARSET
    Font.Color = clRed
    Font.Height = -28
    Font.Name = 'Arial'
    Font.Style = [fsBold]
    ParentFont = False
  end
  object Label1: TLabel
    Left = 404
    Top = 20
    Width = 133
    Height = 29
    Caption = #25928#39564#25968#65306
    Font.Charset = DEFAULT_CHARSET
    Font.Color = clWindowText
    Font.Height = -23
    Font.Name = 'MS Sans Serif'
    Font.Style = [fsBold]
    ParentFont = False
  end
  object Label2: TLabel
    Left = 432
    Top = 292
    Width = 153
    Height = 16
    Alignment = taRightJustify
    AutoSize = False
    Caption = 'DATE_TIME'
    Font.Charset = ANSI_CHARSET
    Font.Color = clOlive
    Font.Height = -15
    Font.Name = 'Century Gothic'
    Font.Style = [fsBold]
    ParentFont = False
  end
  object DevicesBox: TComboBox
    Left = 30
    Top = 20
    Width = 355
    Height = 24
    ItemHeight = 16
    TabOrder = 0
    Text = 'DEVICES'
  end
  object btnREAD: TButton
    Left = 31
    Top = 187
    Width = 170
    Height = 55
    Caption = #35835#21462
    TabOrder = 1
    OnClick = btnREADClick
  end
  object ProgressBar: TProgressBar
    Left = 25
    Top = 256
    Width = 550
    Height = 31
    Min = 0
    Max = 100
    TabOrder = 2
  end
  object PATH: TEdit
    Left = 30
    Top = 73
    Width = 353
    Height = 24
    ParentShowHint = False
    ShowHint = False
    TabOrder = 3
    Text = '.\IMAGE.bin'
    OnClick = PATHClick
  end
  object btnWRITE: TButton
    Left = 215
    Top = 187
    Width = 169
    Height = 55
    Caption = #20889#20837
    TabOrder = 4
    OnClick = btnWRITEClick
  end
  object btnVERIFY: TButton
    Left = 399
    Top = 187
    Width = 170
    Height = 55
    Caption = #25928#39564
    TabOrder = 5
    OnClick = btnVERIFYClick
  end
  object rbEntire: TRadioButton
    Left = 32
    Top = 112
    Width = 113
    Height = 17
    Caption = #20840#23383#24211
    TabOrder = 6
  end
  object rbPartial: TRadioButton
    Left = 32
    Top = 140
    Width = 113
    Height = 17
    Caption = #37096#20998#23383#24211
    TabOrder = 7
    OnClick = rbPartialClick
  end
  object OpenDialog1: TOpenDialog
    OnClose = OpenDialog1Close
    Filter =
      'BIN FILE (*.bin)|*.bin|IMAGE FILE (*.img)|*.img|DEVICES FILE (*.' +
      'dic)|*.dic|FILE SYSTEM (*.fs)|*.fs|ALL FILE (*.*)|*.*'
    InitialDir = '.'
    Options = [ofHideReadOnly, ofEnableSizing, ofForceShowHidden]
    OnCanClose = OpenDialog1CanClose
    Left = 320
    Top = 56
  end
  object Timer1: TTimer
    OnTimer = Timer1Timer
    Left = 352
    Top = 56
  end
end
/////////使用Resource Hacker汉化软件加载要汉化的软件找到RC数据 然后选择第二项:TFORM1:0再把我上面的复制替换原有的 再用鼠标点击编译再进行保存 这样这个软件就汉化完成了 赶紧去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钞票的朋友们可以自己汉化
代码如下:object Form1: TForm1
  Left = 235

大师好  我读书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