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开关电源可以直接给手机充电吗?

楼主(2020-03-13):
开关电源可以直接给手机充电吗?

网友:
手机充电器就是开关电源的,只要电压符合就行

网友:
没问题,但是只能用5V的,除非加快充电路

网友:
测量电压5V就行

网友:
直流电压5V,电流足够就行

网友:
5v可能电压有点低!小米手机充电,大概是5.3伏,

网友:
电压5v - 5.5V  纹波不要太大都可以用来给手机充电,主要接线极性不要接错了

网友:
注意一定用低纹波的,否则容易把电池充鼓了。

网友:
那还得买个示波器了,测下波纹,符合的可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