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焊个烧录M8/328/ 644程序用的烧录探针

楼主(2020-03-13):
  为了方便烧录M8/328/644…单片机程序,焊了个烧录探针。这样免去了焊接排针,主要是用杜邦线老是会接触松动,下载过程中松动会百分之99.99造成锁芯片,直插的锁芯片解锁容易,贴片的要焊到转接座上解锁相对麻烦。很简单6根弹性可伸缩的探针用AB胶粘到洞洞板上,再把usbasp下载器附带的排线剪断,用其中一段与6根探针按正确的方式焊接起来,再用一小段热缩管包一下就可以了,对准板上的 6个孔一插很爽 有弹性 很紧 完事一松手就弹下来了。

网友A:
烧录时间多长?坚持的了吗

网友B:
不喜欢焊死的
看我这种咋样,探针可以更换~

网友:
还有这玩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时间多长?坚持的了吗

用不了多长时间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喜欢焊死的
看我这种咋样,探针可以更换~

直接AB胶粘起来专用,拆的话有时容易断,中间有个地方很脆弱。

网友:
确实你们的办法好,烧机高手

网友C:
亏了镀金,不然ab胶几天就把铜针腐蚀了

网友:
谢谢分享,做得不错。
看了一圈淘宝,看来还是带探针的夹子方便些,解放双手

网友D:
弹针有链接吗

网友E:
我这样的,很少用atmega的,一般串口,SWD,三四针差不多了其实有那种短的更方便,几毫米长,好像叫pogop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弹针有链接吗

优信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样的,很少用atmega的,一般串口,SWD,三四针差不多了其实有那种短的更方便,几毫米长,好像叫pogopin
...

制作的不错,本来也想用夹子的,但是有的烧录口在板子中部,夹子要好长,就没放夹子上,手按着很短时间就烧录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作的不错,本来也想用夹子的,但是有的烧录口在板子中部,夹子要好长,就没放夹子上,手按着很短时间就 ...

可以延长了板子,手按还是不太方便,除非元件阻挡无法夹持.调试程序或者串口,可能需要经历无数次修改,或者较长时间观察数据,还是夹子比较好用

网友F:
644的晶体管测试仪有成品卖吗?我的7735的M328还在努力填坑中,现在显示正常了。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的漂亮实用。。。。。。

网友G(2023-12-11):
引用 网友F:
644的晶体管测试仪有成品卖吗?我的7735的M328还在努力填坑中,现在显示正常了。 ...

你好:328 644 我都知道指ATmega的产品,你这里7735指的是什么?希望能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亏了镀金,不然ab胶几天就把铜针腐蚀了

楼主:@qrut 大咖的观点,请问你制作的烧录探针至今至少2年了,被AB胶把铜针腐蚀得怎么样了?
PS: 如果AB胶没有完全固化或存在缺陷,可能会导致胶水与铜之间的接触处有微小的空隙或孔隙,这可能会导致一些环境因素侵入,引起腐蚀问题。此外,AB胶的配方和成分也可能影响其与铜的相容性,所以在特殊情况下,一些特定类型的AB胶可能对铜产生不利的影响。

网友:
这个探针 是要做量产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328 644 我都知道指ATmega的产品,你这里7735指的是什么?希望能赐教

那几个坛友都在折腾M328晶体管测试仪   即那个著名的开源项目
这个项目代码支持几个常用的LCD控制器   7735即ST7735 是其中一种, 小尺寸彩屏上比较多见
网上卖的成品 几乎都是配12864单色点阵屏  ST7565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