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SSS鑫创 0xBC这个用什么量产工具?

楼主(2020-03-13):
试了N个量产工具,全部不行
SSS鑫创 0xBC
U盘是金士顿DTSE9 32G的,拆壳后,就一个很薄的板子,上面除了能看到印刷电路,什么芯片也没有

网友A:
如果你的U盘经芯片精灵检测后结果如下,可以试试这个量产工具;
设备名称: [H:]USB Mass Storage Device(Kingston DataTraveler G2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0930 PID = 6544
设备序列号: 0014780FB93EC03023FB0674
设备版本: 1.00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高速
芯片制造商: Toshiba(东芝)
芯片型号: SK6211BB/TC58NC6686G1F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G2
使用方法,解压后打开U3S_MP_V2159.exe,然后选择SK6211BB/TC58NC6686G1F再回车键
点击Start开始量产;
注意:如果需要量产为CDROM,需要修改6691_TSB_43nm_D2_CDROM.INI文件内的CDROM_ISO=
将=后来填上你的光盘镜像路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U盘经芯片精灵检测后结果如下,可以试试这个量产工具;
设备名称: [H:]USB Mass Storage Device(Ki ...

试过咯,还是不行

网友(2021-08-02):
一样样的啊,我的也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