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主板电池接口能维修吗

楼主(2020-03-13):
这个能维修吗

网友A:
可以换,但自己修的话还是直接连线到测试点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但自己修的话还是直接连线到测试点方便

大概维修多少钱

网友:
用风枪就可以换了,简单

网友:
坐子有卖的,用风枪很易更换

楼主:
大概维修价位在多少

网友:
一般这个座子四五十块钱换好,风枪温度和风速都有讲究的

网友:
只要有零件就能修

网友:
小米手机我认为烂就是烂在这种低级最基本的东西上害了普通消费者

网友:
自己换电池搞坏的,这个都会硬来的,还是拿去修把,别越搞越大坑了

网友:
热风枪别超300度,一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