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12V10A的监控坏电源

楼主(2020-03-13):
接电无输出

没有牌子,伊拉克成色

内部做工还可以

常见的494方案

保险管炸了,板上多处有烧灼痕迹

两只13007,管脚处也有烧灼痕迹。
看起来坏的地方还不少,不知还有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肯定有修的价值,用来改可调非常好。

网友:
板子设计挺工整的,看着好舒服,用料也可以啊,该有的都有,有折腾的心就修修玩嘛。

网友:
又看到电源,在家没事就修着玩呗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大概检测了高压侧几个可疑元件,除了一只功率管击穿,其他未见损坏
换了只13007,检查高压部分没有短路,串了只灯泡,先试试再说。

指示灯亮了,输出12V正常,居然好了。

洗白白,看着顺眼多了。

没想到看着烧得挺严重的,竟然只坏了一只管子,接下来可能就扔一边吃灰了。

网友:
电流十安小了点,大一点到二十安以上可以用来带775电机了

楼主:
775电机是什么,没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