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老03年饮水机半导体制冷的环牛和主板

楼主(2020-03-13):
不太确定饮水机哪年的 环牛写着03年 质量应该还不错 以前拆的 没有饮水机的图片 这个环牛准备做车机电源用 研究了研究 原理应该是 上电风扇低速转 低电压保持制冷片温度 ntc短接 继电器吸合 风扇高速转 高电压制冷片强力制冷 这样看来把继电器跳线短接掉即可13v输出

网友A:
现在的产品肯定不会上这种需要很多铜丝的电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产品肯定不会上这种需要很多铜丝的电源啦,

不知道现在的半导体制冷饮水机 用啥电源

网友B:
这可少见,一般都是开关电源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可少见,一般都是开关电源解决问题

成本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产品肯定不会上这种需要很多铜丝的电源啦,

嗯 铜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其他材料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C:
这是厚道的厂家,基本上就算03年,我能搞到的也是60W开关电源的了

网友D:
用料扎实就是说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厚道的厂家,基本上就算03年,我能搞到的也是60W开关电源的了

看来我捡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料扎实就是说这个吧。

可以这么说吧

网友E:
两根白线不用,只要黑,蓝蓝三根线就是双13V。

网友C:
现在的都这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都这样的了

感谢张哥提供资料图片 你别说插头都一样滴 就是板子差点意思 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根白线不用,只要黑,蓝蓝三根线就是双13V。

保留板子可以不用自己做整流滤波了 还有现成散热扇 挺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张哥提供资料图片 你别说插头都一样滴 就是板子差点意思 嘿嘿嘿

这种也不错,是494的双管半桥推动的跟电脑电源一样设计,劲大,省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也不错,是494的双管半桥推动的跟电脑电源一样设计,劲大,省铜啊

那还有比这个次得吗 有3842那种吗

网友F:
正在想如何控温,原来是继电器切换高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在想如何控温,原来是继电器切换高低电压

嗯嗯 我原来也不清楚

网友G:
以前我有个这玩意拆机的,整流桥锯下来配和4508的电源牛充12V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我有个这玩意拆机的,整流桥锯下来配和4508的电源牛充12V铅酸电池

4508电源牛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