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46EN的板子,跑了RDT后不认盘

楼主(2020-03-13):
两片都是这种情况,跑了RDT后不认盘,必须要短接。但是短接后跑的RDT又没了。
有两片板子都是这种情况,要怎么搞啊。

网友A:
转接卡的问题,有的转接卡是直接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接卡的问题,有的转接卡是直接认的。

是的,斐讯那个硬盘盒就不认,换了硬盘盒就好了

网友:
开卡不都是标配金胜ASM1153E易驱线么

网友:
我用jms587也是的,跑完rdt插3.0不认, 但是换2.0就可以认到了

楼主:
奇怪了,直插开卡软件也扫不出来

楼主:
奇怪了,直插上电脑也是认不出来。有新设备,但开卡软件扫不出来。

网友:
我用斐讯的576一直都正常啊

楼主:
上午又重新试了下,在XP里面,同样的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