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用车机芯片diy的功放音量太大了!

楼主(2020-03-13):
买了点车机TB2959 TDA7851 7850芯片

打样了几块板子

发现官方电路增益很大,电脑音量开1% 软件开100% 声音也很大

是不是在左右声道的信号输入端 加个电阻就能减小增益了呢?

网友:
只在输入端串联电阻不大理想,输入端对地再并联一只电阻,对信号进行衰减,这样比较合适,比如串联10KΩ,并联3.3KΩ,根据实际效果来选择电阻。

网友:
输入加音量电位器啊

网友A:
这样接 功放直接对输入信号进行芯片设定的放大倍数放大 正常是需要对输入信号进行衰减的

网友:
接电位器啊,多简单啊,一端地一端输入,调节端输出给功放

网友:
音量电位器呢?难道送给大妈了?串电阻效果不好,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B:
至少在输入端串个10k电阻再并个10k电阻到地,还有输出端不需要“菇贝尔”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在输入端串个10k电阻再并个10k电阻到地,还有输出端不需要“菇贝尔”网络? ...

不甚了解 ,这个电路pcb 已经满足我的所有需求了,只是音量太大,想改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 功放直接对输入信号进行芯片设定的放大倍数放大 正常是需要对输入信号进行衰减的   ...

恩恩,我就做了官方的电路,没加其他的, 效果很棒 底噪很让我满意

网友:
电脑是耳机输出,电平都较大,可以加分压电阻或电位器。

网友C:
多少钱?亮下相么

网友D:
倒是加个音量调节电位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亮下相么

车机芯片 东芝TB2959 2.8买的,pcb嘉立创5元打的,官方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是加个音量调节电位器啊

小白一个,没电路图 压根没方向

网友:
这么便宜,发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