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LYYN可视性增强系统,视频增强仪[瑞典制造】

楼主(2020-03-13):
可视性增强系统的真正威力是能够实时增强现场视频流的清晰度,可在雪、雾、水底淤泥和黑暗环境中提供更好的可见度,而且也可以应用到存储的视频上。可以使用LYYN™来增强ROV或监视系统内的现场视频系统。或者任何需要看到更多细节的视频。
LYYN 系统易于使用。将它连接在摄像机和显示器、电视机或录像机之间,就可以启动和运行。使用可以控制矩形选区的增强水平、大小和位置的控制钮,能始终确保能够追踪到影像中的对象,并看清它。
如果需要在野外辅助增强可视性,将LYYN系统连接在相机和外部显示器之间。显示器将显示实时增强的图像,帮助您缩放和聚焦正确的对象。

网友:
CCD模拟CVBS输出机器用的吧?估计是应对一些DSP能力低下的模拟彩色摄像机用的。
DSP处理一般最好在CCD后面的AD转换器后进行,可以控制AD及扫描应对图像需求源头上进行扫描控制优化。这玩意不行。
最后期的监控用DSP已经很强大,Effio-P方案,2D+3D的画面处理能力,不过再怎么处理还不如换个高性能的CCD,如夏普的CCD再怎么处理都就远不如Sony 的SuperHAD2代

网友:
电路板工艺真的漂亮

网友:
应该就是一个数字处理器,可以增强模拟信号图像的对比度锐度以及数字变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