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补光灯圈3*5mm白光,用多大电流,多大电压,更新了。

楼主(2020-03-13):
如题,t8灯管里拆的

更新了,试了一下12并3v下电流120多ma,合每个灯珠10ma多一点基本照度就够了,电压还可以小一点,今天晚了明天再试,计划用降压板5v转3v,灯珠是塑料外壳的烙铁焊接好麻烦。

网友A:
单个LED灯珠点亮电压是3.0~3.3V。而组成灯后,你得看是几串的,串了几个就乘上3.0就可以了

网友B:
这种尺寸的灯珠是0.5瓦的,电流在150毫安左右,灯珠降压约3.0~3.2V之间。这功率是在散热良好的情况下得到的,你这搭棚的,散热措施不到位,0.2的瓦功率都撑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LED灯珠点亮电压是3.0~3.3V。而组成灯后,你得看是几串的,串了几个就乘上3.0就可以了 ...

全并联,3v时1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尺寸的灯珠是0.5瓦的,电流在150毫安左右,灯珠降压约3.0~3.2V之间。这功率是在散热良好的情况下得到 ...

3v以下也能点亮且电流小很多,试试电压多少能亮且亮度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3v以下也能点亮且电流小很多,试试电压多少能亮且亮度够

你要串一只5~10欧的电阻限流,否则电动波动或者温度变化大时会使电流失控,烧毁灯珠。如果能串联的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