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是不是安装到电表的下面??

楼主(2020-03-13):
漏电保护器是不是安装到电表的下面??

问题见标题呢>?

如果漏电保护器安装在电表前面应该失去了漏电保护作用.......

问问大师们.......

漏电保护器是不是安装到电表的下面??

网友:
这玩意真不懂就别问了  找电工吧 安全第一位啊

网友:
是的!装电表后面

网友A:
你居然还有机会动到电表前的线路

网友B:
电表前面归供 电 局或物业管,电表后归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居然还有机会动到电表前的线路

我装副电表呢........

第2个电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表前面归供 电 局或物业管,电表后归个人

我装副电表呢........

第2个电表呢.........

网友C:
电表之前不允许安装空开。
安装了,会被认为窃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副电表呢........

第2个电表呢.........

安装在电表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表之前不允许安装空开。
安装了,会被认为窃电

我想和你抬下杠,电表前边真的有空开。还是供电公司装的,每一个表箱里都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装副电表呢........

第2个电表呢.........

第一块表后,你装10块也是你自己管,除非你家两个独立户口,否则供电局不可能再给你加装,另外的电表

网友:
表前线你只要动了,是判偷电的,你装表后出线,在进户的总线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块表后,你装10块也是你自己管,除非你家两个独立户口,否则供电局不可能再给你加装,另外的电表 ...

俺的问题是:

漏电保护器是不是安装到电表的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的问题是:

漏电保护器是不是安装到电表的下面??

是的

网友D:
自己加的副电表漏电开关装在表前和表后没什么区别,漏电一样会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加的副电表漏电开关装在表前和表后没什么区别,漏电一样会跳。

这样俺就放心了呢.......

网友:
漏电保护器是检测火线和零线流过的电流差,超过一定的数值就跳闸。所以装在表前表后应该都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块表后,你装10块也是你自己管,除非你家两个独立户口,否则供电局不可能再给你加装,另外的电表 ...

我家就装了2块表,还装备一个表箱里了。阶梯电价该达到三挡我就切换另一块电表用了,又开始第一档用了。一块电表用半年。两块轮换用不用多掏电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副电表呢........

第2个电表呢.........

装在供电局的表前面,这是不行的,被发现了就可能当成偷电来处理了

装在副表前面,是合理的,这样保护范围相对装在副表后面要来得大。

网友:
应该安装的入户线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