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 如何检查 燃气灶 的熄火保护 功能是否正常?

楼主(2020-03-13):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如何检查 燃气灶 的熄火保护 功能是否正常?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天然气公司每年要入户检查一下燃气灶,每次都要检查一下 燃气灶的 熄火保护功能是否正常。

还有,我在论坛看到一个贴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18295  燃气灶 无熄火保护(假熄火保护)导致燃气公司拒绝安装

我也见过几位开维修店的师傅,在维修客户家中燃气灶时, 把客户家燃气灶  熄火保护 取消了,感觉一般的用户不懂,没注意到这一点。

我现在 想 学习 维修燃气灶,在老论坛--拆机乐园版块,搜索 “燃气灶”, 看每位老师发的贴子,
学到了不少的知识,还在努力学习中。
先前发了一个贴子,问各位老师,为什么燃气灶的感应针引出线是2根,而点火针及燃气热水器的点火针、感应针的引出线却只有1根。好几位老师都给我指点了!

因为我 拆开 燃气灶时,  发现有许多电线,  不知道这些电线起什么作用?每次发贴,老师们给我指点我,我就敢拆开这些线,并还原线了。

网友A:
我用的燃气灶有温感探头,需要打火保持5秒钟加热温感探头才能点燃,如果温感探头检测到熄火,就会关闭燃气灶阀门(以前碰到过水沸出来浇灭燃气灶,也没有天然气泄漏)。

但是燃气公司的人前两个月上门来检查,竟然说我这个灶没有熄火保护?

网友:
一根还是两根,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你说的一根线,是把整个金属架子当地处理了,就象汽车布线一样。两根线的,独立形成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燃气灶有温感探头,需要打火保持5秒钟加热温感探头才能点燃,如果温感探头检测到熄火,就会关闭燃气 ...

估计是忽悠你买他们的灶。还有种可能上门的是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