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了个灯泡

楼主(2020-03-13):
阻容灯泡炸了,用红包撸了个灯板,恒流铝基板的,在背面用704粘了个北桥上的散热片。烙铁功率太小,焊点有点沙粒感。这个铝基板上的焊点得用多少瓦的电烙铁合适

网友:
加了散热片,效果很小,在密闭的环境下,热量难散发出来

网友:
在灯壳下面靠近PCB打一圈孔,在靠近灯头那里再打一圈孔,空气对流起来寿命就能长很多很多

网友A:
20W这点点散热。。。。。。

ps本来还想推荐红包直接撸5W灯泡

网友:
60W起步哈哈哈

网友:
也有可能是焊锡丝的原因。

网友:
用了专用IC来做恒流的,相对于阻容算是好货了。
散热片比原来的单纯铝基板空气接触面积大很多,比没有加强太多了。
建议外壳加些透气孔效率才高,毕竟把热量排出去才是根本目的

网友B:
灯板几W的?散热可能不够,在壳子上打点孔辅助散热吧,打完孔在里面粘一圈纱布可以防止蚊子跑进去,或者将2R2电阻大一点也能降功率减少发热。

网友:
对付这货得用几块钱包邮的led拆焊发热板,实际就是一片铝型材里边塞了个ptc发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W这点点散热。。。。。。

这个没有20W,红包撸的充其量5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板几W的?散热可能不够,在壳子上打点孔辅助散热吧,打完孔在里面粘一圈纱布可以防止蚊子跑进去,或者将2 ...

灯板是3w。。

网友:
球泡还用修,直接红包撸个整的不好么,贵在折腾

网友:
3W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加上电风扇试试

网友:
加散热片还不如开几个孔对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