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两种马夸特开关--圆锯开关

楼主(2020-03-13):
里奇圆锯的开关

另一种单路开关

圆锯开关接打开后11和22同时接通,另一种开关关闭时22是接通的打开后11接通这种开关是用在什么机器上的?怎么接线?

网友A:
后面那个一个关闭一个接通应该是接电机的,关闭电池的时候电机短路,用来刹车的,电批上面用的吧?

网友:
应该只是接法的不同。前面那一种显然是同时控制+、— 极双线的(注意线的颜色),二极管则是始终跨接在+、— 极之间的,不受开关控制;而后面那一种应该是开关只用一路控制电池与电机的通断,另一路控制的是二极管,差不多就是2楼坛友所说的那样。
没玩过这种开关,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个一个关闭一个接通应该是接电机的,关闭电池的时候电机短路,用来刹车的,电批上面用的吧? ...

不知道哪的……准备给圆锯用的便宜就多拿了几个,这种形状只在圆锯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