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主人不在请留言~AT&T-1343电话自动应答机详细拆解试玩

楼主(2020-03-13):
我们看描写移动通讯还不发达的早些年的欧美以至港台生活的影视作品时,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
主人公拿起并拨打电话,“嘟嘟”响了几声后,听筒里传来比较怪异的声音,如“主人不在,请听到“滴”的一声后留言”......
对方或者真的不在电话旁,或者在电话旁却故意不接,听拨打者说了什么留言。
或主人公回到家里,马上按动一个小机器的按钮后,传出一段一段的之前某时刻某人的打来的电话留言......

这个“小机器”就是本帖要介绍的有线电话自动应答机(或叫自动答录机)。
自动应答机最开始出现时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设备与有线电话串联使用(后面会看到电路结构上两个RJ11口是并联的,也就是应答机与电话机实际是并联的),
后期就有将答录功能集成在固定电话里的产品了。并且语音存储部分开始用普通的盒式磁带、小磁带,后来就是半导体器件存储了。
本帖介绍的AT&T-1343自动应答机是一款半导体存储具有应答功能的独立设备。

首先来一张外形照,先对这台机器有个整体印象。

01.

01.

因为要清洗外壳等零件,答录机的拆解过程没拍照。本帖从设计的视角,以拆解的逆过程----组装来逐一介绍各部件。
这是拆解清洗后这台答录机的全部零部件(不包括螺钉)。主要有带按键的面板、电路机芯和带电池仓的底壳三部分。

02.

02.

全部部件的另一面(螺钉没在内)。

03.

03.

面板。岁月及光照的原因,面板外面已经泛黄,但内部还是原来的状态。真正的ABS,硬度强度刚度都比现在的其它同类设备外壳好得多。
两个LED指示窗都单独制作了小零件,并没有让LED直接伸出面板,以实现设计师心中的面板外观整体风格。
因为对材料有信心,喇叭的固定方式是直接在面板内侧注塑的4个钩型结构(喇叭上有一圈减震的弹性胶圈)。

04.

04.

面板上的零件。按键是一体化注塑成型的,个人很喜欢这种方式。既能保持各键的相对位置,还能提供按键的回弹,当然导电橡胶提供了主要的回弹力。

05.

05.

导电橡胶仍然弹性十足。蓝色的是播放按键,白色的是音量拨动钮,深红色的是数码管的显示窗口。

06.

06.

一体化按键和数码管窗口都有非常精准的定位凸起设计保证位置准确;音量拨动钮有卡扣,只能滑动,不能脱出。面板零件组装后就是这个样子。

07.

07.

底壳及底壳零部件。一节6F22(9V)电池用于保存设定的数据在外接电源掉电后不丢失。

08.

08.

后部的两侧各一个按钮、中间有三个拨动钮;黑色圆形器件是话筒的减震胶圈;电池仓边上的两个长条凸起用于安装电池电极触片。

09.

09.

这就是电路机芯。外围可见带胶圈的喇叭,5.5mm电源接口,RJ11外线和电话接口,电池触片。主板上有一个带屏蔽罩的电路组件,右上角直接焊板上的驻极体话筒。

10.

10.

机芯翻过来,小一些的电路板是与主板通过11p排线连接的按键和显示板。

11.

11.

翻开按键显示板,露出完整的主板非原件面及按键显示板的非原件面。主板上那个黑色长条原件就是滑动式音量电位器,好像有补焊迹象。

12.

12.

主板和按键板的两面。可以看出主板采用的是单面板,而按键显示板采用的是没有过孔工艺的不完整双面板,按键的开关部分采用的现在常见的非金属导体印制工艺。

13.

13.

按键显示板主要零件是这两块T74LS164B1和一个双8字LED数码管。74LS164为带有清除端的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边沿触发式八位移位寄存器。
还能看到1992年AT&T的版权信息及板子的生产时间是1993年的第52周,以及不知道含义的标签和几串数字。

14.

14.

这是能看到的主板上使用的一些主要器件。LMC7660IN是一种CMOS开关式电容电压转换器,能够将+1.5V至+10V范围内的正电压转换为相应的负电压为-1.5V至-10V;
LH1504是MOSFET输出的微型光电耦合高压固态继电器(SSR);LM324N是低功耗4运算放大器;LM386N-1是低电压音频小功率放大器,L7806CV是6V输出的三端稳压器。
右下图中可见有4个电阻都被挑起一端,这4个电阻是外接电源入口的4个整流二极管(组成全桥)上各并联的1只电阻。
电源入口有全桥,说明外接适配器是直流或交流的都可以用。电阻挑起的原因可能是使用交流电源适配器作为外接电源时会引入交流噪声。
从电源端口采用的全桥、16V电解电容和6V的三端稳压器看,该机应该使用9V-12V的直流或交流电源适配器。并且9V电源应该是首选。

15.

15.

主板上最醒目的就是这个屏蔽罩组件。

16.

16.

组件由2.54mm间距的2*18排针和屏蔽壳的两处焊接引脚焊接在主板上。拆解比较困难。但不拆下它,本帖就不能称为详细拆机帖。

17.

17.

为了拆下它,先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首先要拆下距2*18排针焊盘比较近的音量电位器,防止塑制零件被风枪的高温损坏。
拆下电位器发现PCB上有两个焊盘已经脱落,因为只拆了两个引脚电位器就下来了。而且其中一个焊盘缺失了一段铜箔(另一个是空焊盘)。
这可能是之前补焊的原因。电位器为滑动式单声道10K B型。

18.

18.

拆下电位器后,再将屏蔽罩两个焊接引脚脱开。这两个焊点都是长条孔且都只焊接了长条孔的一侧,焊锡融化后向没焊接的一侧用力推即可脱焊。
然后将主板立起来固定住,以方便用风枪加热引脚焊盘,同时能在向外拆出组件时用上施加在组件上的力。
风枪风嘴比两排焊盘稍大即可。先在稍远处较大范围来回移动风嘴给焊盘和PCB预热,逐渐靠近排针焊盘,仍来回移动风嘴使所有引脚尽可能等温度升温。
一两分钟后可见焊锡融化,拿住组件向外用力,拆下。

19.

19.

趁PCB焊盘温度尚高,或用热风枪再次加热焊盘,拿住主板向桌面上一嗑,所有焊孔全部通透。对还有残余焊锡的用烙铁稍一清理即可。
加热程度、嗑板的时机、位置和力度以及动作幅度甚至手拿板子的位置等技巧可能得需要多次实践后才能掌握。

20.

20.

这是拆掉屏蔽罩组件遮盖后的主板原件面。两块HCF4066BE都是4路双向模拟开关。

21.

21.

下面就看看这个带屏蔽罩的组件。互相扣在一起的两面屏蔽罩都通过多个焊点焊接在PCB上,将PCB紧紧地夹在中间。想要拆开它需要点耐心和技巧。
为描述方便,以下将有记号笔标记的这面定义为A面,另一面定义为B面。

22.

22.

先从焊点相对较少的这边下手。拆的时候才发现,A面屏蔽罩焊接引脚是透过PCB并与B面的屏蔽罩以及PCB焊接在一起,用一把烙铁拆解更加困难。
必须将A面屏蔽罩透过来的焊脚先与B面屏蔽罩分离,否则一把烙铁顾此失彼,不可能拆开。
用一把不挂锡的刀口较锋利的小手捻在加热焊点的同时插入引脚与B面屏蔽罩之间并向外用力,慢慢将其分开。
两个焊点都分开后轮流加热A面屏蔽罩在图中PCB底侧的焊点同时用小手捻向外撬动A罩,轮流多次后将这两个焊脚从焊盘内拆出。

23.

23.

换另一边。平口螺丝刀插入B罩与PCB之间的缝隙向上用力同时加热图中两侧的焊点,也是多次轮流操作将B罩的这一侧分离。
好在A罩透过来的6个较窄的焊脚(在图中排针的后面)没有与B罩焊接在一起,否则这个屏蔽罩不可能完好的拆开,只能破坏性拆解了。

24.

24.

掀起B罩,终于看清了里面到底藏了什么。

25.

25.

彻底分离B罩。可见挨着排针的6个A罩的焊接脚在这面焊盘上没有上锡。

26.

26.

翻过来。A罩这边8个焊脚还牢牢地焊在PCB上。

27.

27.

平口螺丝刀插入A罩与PCB在屏蔽罩转角处的缝隙烙铁加热转角最近那个焊点,焊锡融化后螺丝刀稍用力将A罩转角处翘起在可接受的弹性变形范围内。
然后加热内侧相邻的那个焊点,因为有第一个焊脚的弹性变形的应力存在,第二个焊脚焊锡熔化后会自动出来一点。依次向内逐个加热焊点,到第四个。
再回过头来重新加热最外侧的第一个焊点继续重复上述过程(需要更换更大尺寸的平口螺丝刀)。另一侧也同时轮换相同处理。
这样在多次反复后8个焊点全部拆出,并且屏蔽罩没产生严重的塑性变形,是可以完美恢复原形的。

28.

28.

终于,A罩也拆下了。布置在PCB这面的主要是一些贴片的阻容元件。

29.

29.

仔细看看这个组件的真容。4片4MX1 ARAM;1片TP5512WM;1片NS32AM163ATA/V20。
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查不到芯片详尽的资料,就连基本的信息也没找到。但这并不不妨碍对整个组件功能的解读。
(坛友2n3055提供:NS32AM163ATA/V20是国家半导体生产的16位DSP,TP5512WM是编码解码器。贴主表示感谢)

30.

30.

31.

31.

因为是自动答录机,所以一定要有存储录制机主对来电者说的话和来电者对机主的留言的地方。也就是相当于录音带或存储卡的装置。
但从前面的拆解看别的地方没有发现有这类器件,那就一定是这个组件起存储数据的作用了。面板上标注的“DIGITAL”肯定也是指这部分电路了。

32.

32.

拆到这里,在准备开始复原的时候突然想到,如果就这样原样装回去,万一有需要再次拆机,以现在的结构还得再费一回力气。
所以,找了两块废板,一块上有一条2.54mm间距的2*20双排针,另一块板上有2条2*20双排座。首先用热风枪拆下一条双排座,因为拆双排针时要用到它。
将双排座插到废板的双排针上,不要插到底,牢固就行。相当于给双排针一个固定和定位支撑,否则加热时排针的塑制基座先变得非常软,如果不做定位想要完整地拆下排针是不可能的。
风枪加热排针焊盘面,观察焊锡熔化时,拿住排座向外用力即可拆下。部件完全冷却前不要分离排针排座。同样的,将排座插在屏蔽组件的排针上,加热拆下。

33.

33.

34.

34.

焊盘孔残留焊锡参照前面的方法处理,一次性全透。PCB焊盘那一条有些变色,感觉还是火大了,呵呵。
组件上拆下的排针较长,与准备替换的排针加排座长度基本相当。另,原排针是2*18脚的,拆来的排针排座都是2*20脚,需要处理一下。
排针好处理,直接剪掉4位。排座在主板上比了一下,只要将两边的引脚各去掉两位就行,塑制基座不用处理,不会与周边器件干涉。

35.

35.

还是按照原来的结构形式将排针焊在组件侧,排座则焊接在主板上。
主板上的焊盘一点都没变色,组件的焊盘要么是因为双面板加热时间稍长的原因,要么就是可能表面涂有不同的材料导致的变色。

36.

36.

组件在主板应该安装的位置上比划一下(没插入)。排座两端各要空置出两位。

37.

37.

A罩和B罩扣回原位,只焊接了一个屏蔽罩的接地点(也只有这一个点是接入电路地的),其余焊点都没焊接。
因为屏蔽罩四周还有多个卡扣,扣在一起的牢固程度是没问题的。这为再次拆解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如果还需要拆的话。

38.

38.

组件插到排座上(不用焊接了,也就不用风枪拆了)。罩上的两个较宽的焊接脚再次焊接到主板的长条孔里。
还是原来的焊法,只在长条孔一侧焊接(其实也没什么必要,因为这两个焊接脚拆解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观察组件与主板几乎完全平行了(原来插针这侧偏低),说明原设计可能就是现在这种排针排座结构。

39.

39.

下面处理这个音量电位器。电位器四个引脚中有一个是空脚,不用理会。在脱落铜箔的延长位置刮去保护漆,焊上一小段细软的元件引脚。
将电位器插回原位,两个结实的焊盘先焊牢。再将铜箔上焊接的小段引线剪到合适长度,烙铁轻轻将其融入焊点。

40.

40.

接下来就是成品的组装。准备好的机芯和面板半成品。

41.

41.

带胶圈的喇叭压入四个钩型结构中即可固定,这种非刚性固定可以有效降低喇叭发声时的振动对话筒的影响(同时话筒也有胶圈减振)。
按键和显示板用了8个螺钉固定在面板内侧。

42.

42.

主板暂时折扣在按键板上,外面那些零零碎碎的带线的部件都要先装入底壳中固定。

43.

43.

电池触片骑在底壳注塑的长条凸起结构上,电源插座和两个RJ11插座用一个塑料构件和一个螺钉固定在电池仓边上。
到这里不是将底壳扣上就行了,而是...

44.

44.

要将主板用一颗螺钉固定在底壳内,固定前要先将后面那几个拨动开关与拨动钮对位。主板是夹在面板和底壳之间被四个固定螺钉穿透的。

45.

45.

到这里才是合上底壳和面板,拧入4个螺钉。装入9V的6F22电池,盖上电池盖,OK,硬件组装全部完成。

46.

46.

这里说一下那个铭牌标贴。在清洗之前留了个心眼,为防止清洗过程损坏铭牌,先留了张照片。果然,清洗后铭牌变成了上面的样子。大部分已经看不清了。幸亏还有下面这张。
电池仓上面的那个标签的意思是“AT&T专用出租设备不能转卖”。类似于现在这边各通讯公司租给用户的路由器、机顶盒之类的设备属性。

47.

47.

整机后侧视。后面较高,整体呈带弧度的楔形。

48.

48.

后面的按钮,拨动设定开关和接口。上面横排第一个RESET,重置复位键;第二个ANNC SELECT自动应答模式选择。
第三个MESSAGE ALERT消息报警提示,第四个RINGS振铃次数选择,用以选择几次振铃后自动应答。最右侧按钮CODE码,标记。
下面一排左起第一个口里面原来应该有个直接注塑出来的“T”字结构,用来挂线的,现在已经断掉了。
第二个是5.5mm的电源接口,前面分析过,9-12V,交直流都行。
第三个RJ11外线接口,第四个RJ11接电话机。事实上这两个RJ11口在内部是并联的,所以哪个接外线哪个接电话机都行。

49.

49.

用一台可调直流电源进行测试。电压从5V开始上调,接近7V时数码管点亮,显示不出可辨识的字符,此时电流约50mA,继续上调至15V,电流略上升,不超过100mA。
按任何键没有反映,两个LED指示灯也不亮。重新拆开,检查发现主板与按键板的连接排线在主板焊接侧有多个焊点脱焊。
这种排线较硬,主板侧焊点焊锡较稀薄,在多次的弯折中因为应力造成焊点脱焊。补焊全部焊点,直接9VDC上电,数码管显示0,还是没有任何反应。调换电源正负极,状态一样。

50.

50.

仔细检查主板,发现电源接口其中一端在未到达全桥前有线路连接到HCF4066BE,说明电路可能用到交流电作为时钟信号来工作,所以直流电源可能是不适用的。
找到一个标称12V的交流适配器插上,数码管开始从63倒计时,跟着倒计时读秒感觉频率大于1Hz,也就是每减小一个数的时间略大于1秒。
(坛友copyright927提示:时间问题可能是因为原设计用于60Hz。贴主表示感谢)
倒计时到0后,数码管轮流显示CL和一个数字,表示有多少个留言。按COLCK听到有男声英语报时“Sunday twelve O one AM”。

53.

53.

这个是实时时间,用已标记来电留言的时间,以语音播报的形式添加在每一段留言的前面。
按住CLOCK并保持,听到当前设定的星期松开按钮,按FWD升序或按REPEAT降序循环星期设定,
再按一下CLOCK听到当前小时和上下午,同样按FWD和REPEAT修改小时设定,再按CLOCK后设定当前分钟数。
“DIGITAL ANSWERING SYSTEM”数字应答系统,DIGITAL应该就是指那个屏蔽盒子组件。VOLUME音量,当然是指播放语音时的音量控制。

51.

51.

短按ANNC,显示AP,回听机主自己录制的给来电者的留言,播放完毕“滴”一声。按下并保持ANNC,听到“滴”一声后录制机主的留言。松开录制完毕。
MEMO/2WAY,通话时录制通话记录,且有语音提示。DELETE删除当前播放的语音信息。ON/OFF开关,按动时指示灯有相应指示,但没试出具体功能。
PLAY播放键,逐条播放来电留言,显示器显示条目号码,每条前面是录制留言时的语音的时间播报,FWD和REPEAT跳下一条或前一条,按STOP随时停止。

52.

52.

播放最后一条后有“End of massages”提示。无论是预存的还是后录制的语音效果并不好,应当是基于尽可能压缩体积少占空间的原因,那时的存储器不可能很大。
以上是基本的操作,好像还有机主可以远程拨通后听取来电者留言,修改自己留言的功能(应该是配合CODE按键)。因为没有有线电话线,目前还没完全摸清。
不知是国情、民俗、生活习惯,或者是随时随地打电话的移动通讯技术的冲击,这种在一些国家地区风靡了多年的设备在大陆地区没有流行起来。

最后,1343旁边那台小一点的是较1343晚期的1717型应答机,等有机会再介绍。

54.

54.

AT&T-1717自动应答机/电话留言机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133

网友A:
终于,A罩也拆下了。布置在这面的主要是一些阻容元件。

这句有亮点。

BTW, 用风枪拆排针肯定会变色的。
用拖焊好些,也没那么大味道。。。

网友:
感觉电路板质量好差

网友:
时间问题可能是因为原设计用于60Hz

网友:
哈哈 这玩意九几年我家有一个 ,后来被我拆了 现在还剩部分残板 用来拆零件

网友B:
这个标的电话拆 的不少 。。。还有用电铃的厕所机。。做工真的好。。还有日本的。大多都做工用料好 。还有西门子。。设计用料都牛13
就美国通用和欧洲飞利浦的做工差。。国内的就惠州TCL哪个用料秒一切。。步步高还可以 。。以前电话机一到春季就都不能用。。。。进口的就不会。。
因为做了好多年的废品回收才会上到这个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标的电话拆 的不少 。。。还有用电铃的厕所机。。做工真的好。。还有日本的。大多都做工用料好 。 ...

一到春季就不能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到春季就不能用是什么意思?

我们广东 到了春季空气潮湿。。 国产电话就坏。不能打。。吹风机吹一下好几天。。后来买步步高的也就用二三年的样子。。到现在用西门子的无线电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NS32AM163ATA/V20是国家半导体生产的16位DSP
TP5512WM是编码解码器
从电路上看,这个东西一半是个电话,另一半是这个数码录音机

网友:
原理太复杂,没搞明白。但有一点很确定:楼主是理论和动手的双料大神!

网友:
老电器那种带网纹的绿油比现在光亮的板件好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广东 到了春季空气潮湿。。 国产电话就坏。不能打。。吹风机吹一下好几天。。后来买步步高的也就用二 ...

哦,原来是这样啊
北方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我家还有一个,基本上是没法用了,固定电话都没了

网友:
淘宝有ABS去黄剂,也不贵,一喷上,用保鲜膜捂一段时间,ABS就变白了,有点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A罩也拆下了。布置在这面的主要是一些阻容元件。

这句有亮点。

是的,风枪拆长排针确实容易糊,用电热吸锡器好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加精,楼主辛苦

网友:
20年前,自己做过一个这东西,放在宿舍里,还真的录上了一个电话,哈哈哈哈

网友:
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国外很普及的答录机,留言机, 语音信箱,国内没有启用呢?

网友:
国内有自动答录的座机么,不是电信公司开通那种

网友:
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