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大S PF016做U盘可以选择那些主控

楼主(2020-03-13):
请问大S PF016做U盘可以选择那些主控,闪存检测数据如图:

网友A:
3257  3267  3268  3281  903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57  3267  3268  3281  903都可以

我是新手,第一次玩自制U盘,还需要多学习,谢谢指导!

网友:
最好上is903

楼主:
闪存加工好了,只等板子到货

楼主:
闪存处理好了,只等板子到货。

楼主:
不好意思,因需要审核,自己没注意到,发重了

网友:
直接搜nw617多好,大多数主控都支持

楼主:
用IS903做了个单颗粒64G的,格式化出来容量59.5G。速度还行,读270,写76。还有一片颗粒,不知道能不能用在SM3281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57  3267  3268  3281  903都可以

3281文件里没有L84C的,请问怎样添加,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3281文件里没有L84C的,请问怎样添加,谢谢!

随便复制一行其它2D MLC制程的,然后改下ID就行
@ 2C 84 E5 3C A5 04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PF016 Q0110 MLC L84C
ISP用L85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复制一行其它2D MLC制程的,然后改下ID就行
@ 2C 84 E5 3C A5 04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 ...

第一次把闪存贴到主控面,芯片精灵检测主控正确,但闪存变成128G,按你说的方法修改文件后量产,不能通过,报警见图;检查发现SM3281单片颗粒只能贴主控反面,结果焊在反面芯片精灵不能识别主控和闪存,短接5、6脚,可以识别芯片,但无闪存显示。折腾了几个来回,还是没成功,不知道是啥问题了。后来装在3268AB上都正常,芯片精灵能正确识别主控和64G闪存,一次性量产成功,就是速度只有读100.写60,还不如IS903。难道PF016不能用在3281上,不甘心,嗨!

楼主:
终于把3281搞定了,单颗粒贴背面,昨天可能是闪存颗粒没有焊好的原因。量产前芯片精灵可以识别主控和容量,量产后芯片精灵显示变成金士顿U盘了,不识别主控和闪存,使用没问题,跑圈OK。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
新手求问,也是3281AB,背面单贴一片大S AL级,焊好还没量产时用芯片精灵可以检测出主控和闪存型号,没改过跳线,量产通过读220写20,量产完也检测不出来主控了,楼主现在可以检测主控和闪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求问,也是3281AB,背面单贴一片大S AL级,焊好还没量产时用芯片精灵可以检测出主控和闪存型号,没改过 ...

我重新焊了次闪存就好了。不过没焊好时不识主控。

网友(2020-05-06):
引用 网友A:
3257  3267  3268  3281  903都可以

大佬,PFH07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