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这样的电阻,有大神科普一下吗

楼主(2020-03-1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31347&extra=这个电阻是从这个拆下来的,感觉很特别就拆出来看看,不知道那么低的电阻可以拿来干吗用的,有知道的科普下,这样的对于我来说也没用,可能就当垃圾扔了

网友A:
要在中国,一条覆铜代替

网友:
要在中国,一条覆铜代替 +1

网友:
检测电流的好东西

网友:
可以在高位表上量下具体数值,然后当做标准,测一般的表的误差

网友:
  价钱不菲的东西。

楼主:
看好多坛友都说一条铜丝代替的货,但不知道这个价值是在哪里的,搞不懂科普一下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好多坛友都说一条铜丝代替的货,但不知道这个价值是在哪里的,搞不懂科普一下啥 ...

20毫欧,1%,铜条有这样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在中国,一条覆铜代替

刮开一看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毫欧,1%,铜条有这样精准?

主要是好多坛友这样说,以为是真这样是可以的,哈哈,让你见笑了

网友:
第一次见+1

网友:
一般作为采样电阻用的吧,检测电流啥的

网友C:
一般是用来做大电流检测用的 这个电阻看着很高级 应该是高端设备或者医疗设备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用来做大电流检测用的 这个电阻看着很高级 应该是高端设备或者医疗设备用的吧?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31347&extra=这里拆出来的,电源上的

网友:
好东西。应该是电流取样电阻。国内很难找到呢。

网友D:
应该是高精度采样电阻,做工就得不一般

网友:
德国ISABEllENHUTTE——全球顶尖精密电阻供应商.锰铜精密采样电阻,价格不菲!估计几十个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高精度采样电阻,做工就得不一般

这只是普通电流采样电阻,谈不上高精度。高精度的是四线的。

网友:
要在中国,一条覆铜代替 +2

网友:
取样电阻,检测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