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前一段论坛很火德国铂瑞BR-Z1电动牙刷

楼主(2020-03-13):
去年3月买一个白的,4月是买了个黑的,一直正常使用中,使用过程中感觉白的电池比黑的耐用,昨天晚上黑的不开机了,充了一晚上电,还是没反应,看样子是挂了

网友:
谢谢分享。。。。。。确认这是德国货???

网友:
头次见到有刷小电机直驱,以前只见到博朗电动牙刷有刷电机经过减速齿轮,然后从低速齿轮输出偏心轮带动牙刷轴晃动。

网友A:
您咋拉出来的?我也想拆开,拽半天没拉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咋拉出来的?我也想拆开,拽半天没拉动

从后屁股出来的,胶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咋拉出来的?我也想拆开,拽半天没拉动

后面稍微撬一下,然后从前面往后顶

网友:
做工看着简陋了些

网友:
这玩意是电动牙刷中最次的了。

网友:
看看标签就行了,不要当真是德国货!现在不打上德国标签都卖不掉的。

网友:
请不要侮辱德国二字哈哈哈哈

网友B:
屁德国,我去年买的这个牌子,进水坏了,拆开看才发现智商被侮辱,一个自锁开关,一节镍氢电池,一个空心杯电机,这就是德国货?

网友:
要买他家另外一款  电机不一样

网友:
还是买德国欧乐B博朗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屁德国,我去年买的这个牌子,进水坏了,拆开看才发现智商被侮辱,一个自锁开关,一节镍氢电池,一个空心杯 ...

我也用过,是不小心摔了慢慢漏水一点点开始失灵的,这个电池充一次电很耐用,不摔不进水的话寿命很长的。拆开来看过了,零件包括塑料件材质讲真心话很好的,德国货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无非就是密封件做的好一点,其他都差不多了吧。你去买个博朗的摔摔看。

网友:
刚买了一个,看来是上当了

网友(2020-04-25):
是R4短路了,